PROE参数化设计画齿轮的问题

楼主(2013-04-19):
请教各位大侠
参数里输入模数M=4齿数Z=100
关系里输入分度圆直径D=M*Z
为什么参数里,分度圆直径D=0啊????
昨天还能算出来D=100的,今天不知道怎么参数就不自己计算了。

网友A:
是自己建立的模型吗?还是别人建好的参数齿轮模型,尺寸的代号一定要和关系式中的对应好才行,还需要 regenerate(重生)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自己建立的模型吗?还是别人建好的参数齿轮模型,尺寸的代号一定要和关系式中的对应好才行,还需要 regen ...

是自己建立的模型,谢谢大侠,问题已经解决,点击执行关系就可以了,不知道为什么,昨天没点击也行,今天必须点击执行关系,才会把源自关系的参数计算出来。

网友:
上次也没有算对啊,D=M*Z=4*25=100.是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是一个PROE斜齿轮参数化设计的例子,希望对楼主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