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剪板机,求助

楼主(2013-04-19):
求大神给个液压剪板机的图片,要具体一点的,做毕业设计选了这个题画图的时候不知道都需要画哪一些部分,没见过这个东西啊,跪求好心人啊

网友A:
液压剪板机

网友B:
好像大概是电机驱动挡料部分,液压驱动剪刀(还有压柱压料用的),压力表(或者压力流量器件),屏幕面板,电源,几个方向运动的电磁阀、熔断器、整流器,一个调节剪刀间隙的扇形齿轮啮合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压剪板机

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大概是电机驱动挡料部分,液压驱动剪刀(还有压柱压料用的),压力表(或者压力流量器件),屏幕面板, ...

谢谢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大概是电机驱动挡料部分,液压驱动剪刀(还有压柱压料用的),压力表(或者压力流量器件),屏幕面板, ...

你那边有没有这些东西的样子 图片啊

网友(点评):
液压剪板机就是2楼给出的图片,我厂也有一台很旧的,一直用于下料钣金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压剪板机

还能具体一点到里面的一些零件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