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模板问题

楼主(2013-04-19):
设置好图层,界限等以后当再打开的时候这些设置好的都就没有了,应该怎么做这样的模板

网友:
设置好后保存为模板格式.dwt,然后用这个模版新建文件即可。

网友:
不太清楚

网友(2015-06-05):
下载前支持一下下啊  在找这东西

网友:
自己设置好。保存为DWT格式 覆盖原来的图形样板,这个百度上面讲的蛮详细的

网友(2015-07-08):
当你用之前建好的模板画图时,记得另存为dwg的格式,否则模板就会被修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