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食品厂车间都有一道可消毒的风门,它具体叫什么名字?

楼主(2013-04-19):
在食品厂,工人进入车间前都要通过一道风门进行消毒,那它叫什么名字呢?

网友A:
风淋室,

医药车间,电子车间也是这样的,

网友(点评):
我们装配车间也有

网友(点评):
是的,有些阀、缸装配车间也有,加工精密合金的车间也见过有这个,到10万级的车间,都有类似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淋室,

医药车间,电子车间也是这样的,

哦,知道了,谢谢你。

网友:
也叫风淋门

网友:
比较讨厌,每次进去都要吹下风

网友:
没见过,涨涨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淋室,

医药车间,电子车间也是这样的,

是吗?还以为只有食品厂才有呢

网友B:
只是过一下风淋室,我以前在一家电子厂装设备,都要全副武装,只有两只眼睛在外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过一下风淋室,我以前在一家电子厂装设备,都要全副武装,只有两只眼睛在外面

嗯,电子厂辐射应该很大

网友(点评):
跟辐射一毛钱关系没有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电子厂辐射应该很大

嗯,是的,由于之前也只是听朋友说起,自己也没有系统去了解,上网查了一下才知道的:
来自于元件的辐射,整机在导电的情况下辐射加大,在不导电的情况下,个别元件才有,比如电解,二极管和三极管之类的含化学成份的就有.但这些辐射没有特别大的伤害,至于红外线辐射,红外线没有辐射的,只有放射,常见的DVD光头就是红外线,只有在通电发光之后才有放射的,但厂里面对于光头这种红外元件不会让车间去通电的,即使通电了,你最好别直视,要躲开那束光.如果你能直射十分钟左右,保证你的眼睛会被射穿!    静电不是一种辐射,可以说只对元件有伤害,对人无伤害,如果厂里让你穿这种,那说明怕把元件搞坏了,或把精度搞的不准确了.防静电可以买个几元钱的手圈,圈到手上就行了!
不知我说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