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我们用的千分尺是怎么确定尺寸的

楼主(2013-04-19):
看了N年的千分尺,不知道0.01是用什么确定或者测量出来的,知道的告诉下

网友:
国际单位制中,长度的标准单位是“米”,用符号“m”表示。1960年第十一届国际计量大会:“米的长度等于氪-86原子的2P10和5d1能级之间跃迁的辐射在真空中波长的1650763.73倍”。

网友(点评):
1983年10月第十七届国际计量大会通过了米的新定义:“米是光在真空中1/299792458秒的时间间隔内所经路程的长度”。

网友:
千分尺又叫什么?螺旋测微器。右边可以转动部位外圈分成50格,内部是个0.5螺距的螺纹。那么刻度就是0.5/50=0.01mm。

网友(点评):
千分尺应该是别名,螺旋测微器是学名

网友(点评):
这个没有定论,“千分尺”形象间接用的较多。

网友:
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可了嘛,

网友:
楼主是想知道原理吗,差分原理。

网友:
就是利用的差分原理,借助螺纹实现的,里面是精密螺纹,所以不能用手直接拧大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