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动齿轮齿面破坏

楼主(2013-04-19):
如图示,铣边机上的主动轮,拆下后发现齿面部分材料缺失,变得粗糙不平,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该如何处理齿轮再使用啊

网友:
似乎是偏载 断裂了
是不是俩个齿轮轴不平行

网友:
可能齿轮轴偏心。

网友:
2、3楼正解

网友:
手机像素有点低啊 很模糊

楼主:
齿轮一侧渐开线齿面表面材料缺失,就是图片中凹凸不平的地方

楼主:
齿没断,偏载的话怎么会大面积材料丢失呢,这样的齿轮该如何处理啊

网友:
更换新的齿轮

网友:
这个有可能是齿轮的齿面强度不够。亦或者是齿轮转速太快,超出理论计算表之外,
我最近和日本小原齿轮和协育齿轮的日本人,探讨齿轮吃面强度不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