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的快捷键怎么设置

楼主(2013-04-20):
背过一些CAD快捷键,但是用起来很不方便,想自定义一些快捷键,不知道应该怎么设置,请教大师

网友A:
这个问题属于网上很多都提到过的问题,所以在百度上可以找到。

网友:
还是尽量跟随默认快捷键好,多用几次就记住了

网友:
自己设置的快捷键很有可能会忘记,我觉得还是原来的比较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属于网上很多都提到过的问题,所以在百度上可以找到。

你好,请问有没有出差感闻(1)?我找不到。。。谢谢。有的话发个链接。

网友:
工具-选项-编辑程序参数-你自己改你习惯的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有没有出差感闻(1)?我找不到。。。谢谢。有的话发个链接。

你好,俺写(1)的时候还没有编号,帖子的题目是,“蚂蚁爬树”,可以搜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