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平行度的基本尺寸是多大?

楼主(2013-04-20):
如图,两个150尺寸的面平行度的基本尺寸是多大?

在设计手册中有这样的一个图形

网友:
没看明白你要指哪个面

网友(点评):
任何的公差形式都有一个基本尺寸,在根据基本尺寸和公差等级去选择你要的公差带,我现在不知道的是这个图形中的基本尺寸是哪个?按照手册上的图纸实例,可能是900,而我不确定这个对不对。

网友A:
平行度不看基本尺寸。轮廓度,位置度才看基本尺寸。

网友(点评):
那设计手册中给出的L有什么用?

网友:
你的图大家都没看懂。如果你想要一个面的一部分和基准面平行,应该单独指示出来。否则,平行度适用整个面,就如手册中表示的 L。这个 L 只是表示面的尺寸,不能称其为基本尺寸。而且你的图中并没有标平行度。

网友:
学习到了,以前没注意到这L

网友:
哪个对哪个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平行度不看基本尺寸。轮廓度,位置度才看基本尺寸。

肯定有基本尺寸啊,1000长的明显比100长的更难保证

网友:
还是不清楚你指的这个面究竟是哪个 能不能用箭头标出

网友(点评):
这几天出差带放假,给老丈人帮忙没时间上来,下面的150尺寸所在的面对上面150尺寸所在的面的相对平行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有基本尺寸啊,1000长的明显比100长的更难保证

如果要控制面的一部分,需要给一个尺寸指定这部分面的的大小、位置。但这个尺寸叫做基本尺寸吗?

网友(点评):
不是面的一部分,使整个面对另一个面的平行度?如果您要求一次装夹加工怎么注明?

网友(点评):
如果你问的是加工时用的夹具,夹具的尺寸和位置为什么一定要在设计图上注明?你的图纸首先是表达产品的设计功能要求的,而不是工艺要求。

网友(点评):
如果你问的是检测用的检具 -- 如果你要求整个面对一个基准面平行,检具当然要覆盖整个被测面。

网友:
查一下资料,资料有的

网友(2021-08-31):
平面越长平行度越容易保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