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该电机的升降

楼主(2013-04-20):
如图所示,如何实现红色电机的上下升降,之前是用图示上的调节块实现的,但是调节起来相对比较繁琐,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方式(空间如图--有限)。请社区内高手支个招。

网友A:
这样行吗?

假如换成丝杆或者螺杆,调节的时候“摇一摇,成么?”

假如换成丝杆或者螺杆,调节的时候“摇一摇,成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行吗?

谢谢,你这个可以实现左右调节,但是上下没法调节,我现在需要的是上下调节。也想过螺杆升降这块,但是上下调节的话空间有限恐怕装这套东西空间不够,而且相对要复杂些,有没有比较巧妙点同时结构简单些的设计即节约成本又可实现该动作?

网友B:
老乡 没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乡 没看明白

实现图示中红色电机的上下升降,按照图示上的意思不是可以实现吗,松紧螺栓...现在就是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替代原有升降的方式。

网友:
調整的高度如果不高的話那就用個偏心輪做升降調整

网友:
移动范围多少?整框架多大?

网友B:
松紧螺丝的话  调整范围看图好像不大哦  不大的话可以用偏心轮调整

网友:
原理就是电机下端出一个斜面,与其垂直的水平端用一另一个斜面配合。如图。螺杆转动,电机便会根据斜面角度升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松紧螺丝的话  调整范围看图好像不大哦  不大的话可以用偏心轮调整

偏心轮关键是怎么安装呢?

网友(2013-05-27):
楼主看看冲床上下冲裁运动就有所启发的了!下一步就看你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