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型传感器和三菱PLC可编程控制器,请教

楼主(2013-04-20):
请问可以用做信号输入吗?我用了一个PNP型传感器接入三菱PLC可编程控制器上,传感器上面的灯亮,但PLC上面的信号不亮,这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三菱的PLC是日系PLC,你的传感器选错了,PLC数字量输入模块一般可分为两类:一类的公共输入端为电源0V,电流从输入模块流出(日本模式),此时,一定要选用NPN型接近开关;另一类的公共输入端为电源正端,电流流入输入模块,即阱式输入(欧洲模式),此时,一定要选用PNP型接近开关。千万不要选错了。

网友(点评):
你刚好把PNP,NPN说反了

楼主:
谢谢大侠,我用的PNP型传感器是电机上自带的,现在换了NPN型的

网友A:
现在的PLC输入,大都是双向发光管,光电隔离,要看你怎么接的线,从电位知道电流的流向。而 PNP  NPN记住一点 就是从P到N 才能流过电流,这就是正向。反之不通。只有正向电位才能使串联的PLC输入点接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PLC输入,大都是双向发光管,光电隔离,要看你怎么接的线,从电位知道电流的流向。而 PNP  NPN记住一 ...

你说的我不是很清楚,可能是刚接触这个,不怎么懂,我现在三菱PLC输入公共端是0V,输出公共端是24V,电源是用交流220V的电源,PNP型传感器是电机上面自带的,其他都是NPN型传感器,信号接入后,NPN型传感器正常,但PNP型传感器灯会亮,就是PLC上的对应得的灯不亮,有什么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不换传感器可以让它正常工作?

网友A:
只要 PLC输入接口发光二极管能亮的传感器接法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 PLC输入接口发光二极管能亮的传感器接法都行。

谢谢这位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学习

还请问这位大侠PNP型传感器该怎么接入三菱PLC可编程控制器,传感器上有三根线,分别是茶色,蓝色,红色,这三根线该怎么接才能让传感器亮的同时,可编程控制器上对应的信号灯也亮

网友:
真是不好意思啊,我目前只是小虾。真的无能为力,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 PLC输入接口发光二极管能亮的传感器接法都行。

还请问这位大侠PNP型传感器该怎么接入三菱PLC可编程控制器,传感器上有三根线,分别是茶色,蓝色,红色,这三根线该怎么接才能让传感器亮的同时,可编程控制器上对应的信号灯也亮

网友:
核心提示:工业控制中PLC与传感器应用非常广泛,本文针对PNP型传感器与三菱FX2N型PLC信号不匹配的问题,提出了解决的方法,经实验证实解决方法可靠、简单、实用。

    第42届世界技能大赛机电一体化项目选拔赛比赛设备是FESTO公司的MPS。比赛规定各参赛队自带PLC设备。由于FESTO公司的MPS采用PNP型传感器,与其配套的PLC必须是源型输入的,笔者所在学校教学所用PLC皆为三菱FX2N型的PLC,其输入接口为漏型。那么,如何将PNP型传感器与漏型输入的FX2N型PLC相匹配呢?经过笔者分析总结,一般可以采用以下几种方法解决。
   一、加中间继电器转换
  如图1所示,PNP型传感器控制中间继电器K,当传感器检测到目标发信时,中间继电器线圈得电,其触头闭合,接通PLC的输入端。此种转换方法,对于编程没有任何影响,中间继电器线圈电压类型选择与传感器相匹配即可。缺点是所需信号有多路,则中间继电器数量较多,设计的接口板体积较大,接线较复杂,同时由于PLC自带的24V电源不能驱动多路中间继电器,需另外配备外部电源。
   二、加下拉电阻
   当PNP型传感器与漏型输入PLC直接相连时,由于传感器内部输出端与0V间的电阻很大,无法提供电耦合器件所需要的驱动电流,因此需要增加“下拉电阻”,如图2所示。增加下拉电阻后应注意,此时的PLC内部输入信号与传感器发信状态相反,即传感器发信时,“下拉电阻”上端为24V,光电耦合器件无电流,内部信号为“0”;未发信时,PLC内部+24V与0V之间,通过光电耦合器件、限流电阻、“下拉电阻”经公共端COM构成电流回路,输入为“1”。此种转换方法,只采用1只“下拉电阻”,成本较低,接线较简单,无需外部电源。

百度来的
  下拉电阻的阻值主要决定于PLC输入光电耦合器件的驱动电流、PLC内部输入电路的限流电阻阻值。通常情况下,其值为1.5~2kΩ,计算公式如下:
  R≤(U-1.5)/I-r
   式中:
   R——下拉电阻(kΩ);
   U——输入电源电压(V);
   I——最小输入驱动电流(mA),取4.5mA;
   r——PLC内部输入限流电阻(kΩ)。
   公式中取发光二极管的导通电压降为1.5V。
  二、悬空PLC公共端COM端直连PNP传感器进行转换
   如图3所示,把外接电源的0V接PLC+24V端,COM端悬空,用外部电源与PLC输入电路形成一个回路,由于PLC内部输入是双向的光电隔离电路,故当传感器有信号时,PLC输入驱动信号从外部电源+24V端、传感器、限流电阻、光电耦合器件、PLC+24V端、外部电源0V端构成电流回路。此种接法,无需外部任何器件,接法简单,经实践后证明工作可靠,具有很强的实用性。需要注意的是,PLC的COM一定要悬空,不能与任何端子相连接。
  三、选择具有S/S端子的PLC
   现在新型的PLC已经具有混合型输入电路的S/S端子,如三菱的FX3U型PLC。S/S端子与内部电源是非固定相连的,根据需要才与内部电源或外部电源的正极或者负极相连。作为源型输入时,S/S端子接 PLC内部电源的负极;作为漏型输入时,S/S端子接PLC内部电源的正极。这样,可以根据现场的需要来接线,给接线工作带来极大的方便,从而解决两个系列的兼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