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请教

楼主(2013-04-20):
请问插在交流接触器上面的一个东西叫什么,我师父说是一个叫什么抑制器的,具体什么名称也说不上来,本人初学尚浅,还请高手指教

网友:
是叫辅助触点吧   最好发张照片上来啊。

楼主:
不是辅助触点,礼拜一上班了再发图片,还请大侠到时候指教!

网友:
浪涌抑制器吗?它是用来抑制浪涌电流,保护接触器和电源的。

楼主:
图片不是很清晰,不知哪位大侠可以告诉我这个插在接触器上的是什么?

网友A:
富士浪涌保护器

网友B:
真的是浪涌保护,并联在设备上的,不是保护接触器的,而是保护后面电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是浪涌保护,并联在设备上的,不是保护接触器的,而是保护后面电器的。

浪涌抑制器到底是保护接触器还是后面的可编程控制器或电机(我的是用可编程控制器来控制接触器线圈通断,接触器控制电机旋转),我在网上查的都说是保护接触器?还请大侠详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富士浪涌保护器

高手,我后来看了购买清单,确实是富士浪涌抑制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浪涌抑制器到底是保护接触器还是后面的可编程控制器或电机(我的是用可编程控制器来控制接触器线圈通断, ...

我当时没有好好看,后来查了一下应该是内置吸收线圈OFF时所产生的浪涌电压的元件(变阻器或CR), 从而抑制电磁接触器、马达启动器周围电子电路的误动作、电路破坏、以及浪涌电压的影响。
只需在电磁接触器、辅助继电器的线圈端子上共同紧固连接端子即可简安装。 属于节省空间型产品,几乎不占用安装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