槽轮配合,如图,请教

楼主(2013-04-20):
请大侠指点,槽轮装配配合选用那种配合方式才能形成一个从动一个主动机构,谢谢!

楼主:
怎么没有热心的朋友啊,在线等

网友:
机械配合里面,按比例配合好,然后用物资拖动就能看到你要的效果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