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一个存放盒子的框,框内导向定位的设计,请教

楼主(2013-04-20):
需要作一个存放盒子的框(内尺寸大概为650x200x120),盒子外尺寸是150x120x25,要求框里的盒子按顺序竖直排列摆放;为方便机械抓手准确的抓取和存放盒子,请各位大侠提供一些关于框内导向定位的设计,如何保证盒子的准确定位,并保证框内盒子的存放量越多越好。

网友A:
你没有说盒子有多少,这个数量很重要,说说我用过的方式,你参考一下,

1,一类是‘硬定位’的,X-Y装卸车用PLC预先定好位置,走到位,把工具框推进去就是了,早年都是这个方式,灵活性差,效率低,但非常可靠,

2,用射频标签,探测到就近的‘空位’,走到那个附近,用X-Y车上的感应器瞄准一下,走到位,推进去,

3,现在是‘计算的办法’,就是找最佳效率的‘格子’,算法就是最高效率方式,这个适合大型化的仓,每个格子有一个激光器,告诉系统是满还是空,这个信号给计算机,计算机提供最近的‘空’给设备,设备到位,激光扫描外框,把盒子推进去,这个比较贵,我现在给人家提供这个,有技术问题,可以详细告诉你怎么玩?  绝不牵涉银子问题,纯技术交流,

关键看你规模多大?规模小的,随意玩一下就好,甭多花钱,大型的,考虑效率的,再玩大型的对象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这个很像我以前做过的一个自动药房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说盒子有多少,这个数量很重要,说说我用过的方式,你参考一下,

1,一类是‘硬定位’的,X-Y装卸 ...

非常感谢998大侠的回复,让晚辈激动万分。
我们这里的盒子是一次性的消耗品纸盒,数量不算多,一年在5万个以内。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机械手在抓取和存放单个纸盒的过程中,盒子经常由于位置的不准确,而导致纸盒的损坏;所以希望有一个合适的导向定位的方法,在存放过程中保证纸盒的准确定位,请大侠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998大侠的回复,让晚辈激动万分。
我们这里的盒子是一次性的消耗品纸盒,数量不算多,一年在5万 ...

存储量少的话,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X--Y机械手上加编码器,用计算机‘硬性’记忆每个位置,到位置以后,就推入,你设计一个简单的计算系统,将计算机作为计算与存储设备,将你现在PLC作为执行设备,建立一个简单通讯,就不会有问题了,大概投资不到1万元,就可以完全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