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6CrMo4是什么钢?求教

楼主(2013-04-20):
G26CrMo4是什么钢呀

网友:
渗碳轴承钢平均含碳量为0.26%,我就知道这么多了

网友:
那个G 不是滚动轴承gang的意思吗?

网友(2013-08-08):
      铬轴承钢,经典的是GCr15.  G为“滚”谐音,铬元素符号及其千分含量表示。G26CrMo4 加钼元素的作用与钨类似。(W、Cr抑制晶粒长大),都是耐高温,铬自然是耐腐蚀

网友:
准确说是珠光体耐热轴承钢,应该是在高温下使用吧

网友(2016-02-25):
好像是德标铸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