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系统加工工件数怎么清零

楼主(2013-04-20):
三菱系统加工工件数怎么清零

网友:
我用的是三菱M70系统,是参数控制的。参数号#8002

网友(2013-08-12):
那就MDI下,#8002=0运行。在复位。

网友:
我MAZAK的,是#3901.在MDI下#3901=0.按IMPUT 键。再循环启动。还是没有变化,按下复位键,就是0了。目标件数是#3902

网友:
刀补——菜单——加工——8003——0

网友(2013-11-10):
看说明书

网友:
三菱M70系统路过       同上    #8002=0

网友:
坑爹啊!M70根本就不是像楼上那么操作的!

网友:
直接按设置,参数,加工参数里面直接修改就可以了!

网友(2014-01-19):
好像一直按住复位。记不清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