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这个箱体的最大承重是多少?

楼主(2013-04-20):
如图,
侧板厚16mm,底板厚20mm,材质Q235,焊接成型,我想知道这个箱体的最大承重是多少吨?(盛流体用)
我按设计手册第一册第一章1-160页的平板中的应力计算了,可是不确定,也不会用有限元,哪位大虾帮下忙!!感谢!!

另寻有限元的软件!有那些?

网友:
放什么液体用的?如果是平放在地面上的,一般的液体都不会产生危险吧,高度才65cm而已。。。不放心的话,侧壁加两条加强筋。

网友(点评):
额,中心线两分1100尺寸有吊耳,共计4个吊耳,需要吊车起吊,不考虑吊耳处,只考虑底板的承受力

网友(点评):
中心线两边1100尺寸处

网友:
有限元软件有ANSYS,Nastran等等

网友:
请问楼主,装的是什么液体?密度?这个很重要
还有接缝的焊接强度理论值和实际测试结果加工方有没有给?

网友:
大侠你那箱子主要用来装液体?液体密度多少?还有箱子如何放置?

网友:
是单纯空起吊安全就行了?这种简单的结构那按手册上的算就可以了,除非连起吊的变形都要考虑,再去用有限元。。。
有限元和手册是一个性质的东西,到头来还要看实际样品怎么样,不能迷信。。还有这个产品批量大不?

网友:
一个装液体的箱子,又不怕变形,在四周焊一圈槽钢或方通,绝对没有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了,解决很容易,以前有干过,可是想了解计算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