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般热力计算用什么手册

楼主(2013-04-20):
请问一般热力计算用什么手册,如锅炉、热处理炉的设计计算。

网友A:
看温度了,高温加热的,看加热炉手册,

锅炉设备,看锅炉设计手册,其燃烧部分,单独看‘燃烧机设计’,

热处理炉,有单独手册,计算也不一样,因为要按时间设计温度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温度了,高温加热的,看加热炉手册,

锅炉设备,看锅炉设计手册,其燃烧部分,单独看‘燃烧机设计’, ...

受教了,大侠能否推荐一些燃烧器方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受教了,大侠能否推荐一些燃烧器方面的

燃烧器的资料都是泛泛资料,讲原料的,锅炉手册就有,你可以学习一下原料 你真要细致学习,得找专门的资料,

我用过意大利利雅路的,是做大型烘干机的,烧轻柴油,那时油很便宜,现在不行了,

还用过德国威索等几个品牌,设计都不相同,你要针对你原料,燃烧类型选这些,这里几句话说不清楚,到你有针对性玩东西的时候,你就找针对你的资料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