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铸一把1.55M 的剑,剑身不用太有韧性但硬度要高,请教

楼主(2013-04-20):
我想铸一把1.55M 的剑 剑身不用太有韧性但硬度要高 别太脆 密度一般的
要用哪种金属好
求解

网友:
楼主确定是铸不是煅?

网友A:
百度了一下:
刀剑材料440-C : 美国制之优质不锈钢材,含铬量高达16-18%。 最初被应用于外科手术刀具及船舶业,耐蚀性及耐?能力极优; 韧性强。 现更广泛应用于手制刀及优质厂制刀具。 含碳量约1%(440系分A,B,C,及F级; C级及F级含碳量最高,而A级刖刖较少)。 经熟处理后可达HRc58之硬度。 154CM : 美国制之优质不?钢材,铬含量达15%,钼含量达15%,钼含量达4%; 故定名为154CM。 乃近代手制刀之一代宗师R.W.Loverless 率先所采用。 加工性极优,耐蚀性,刀锋耐损性及韧性皆强,但售价较高,故只见被应用于手制刀具。 含碳量约1.05%,经热处理后可达HRc60~61之硬度。ATS-34 : 日本“日立金属工业”针对美制154CM 而开发之优质不锈钢,用料和成份与154CM相近,而各方面之性能皆达至154CM之标准,且犹有过之,但价格则较廉,被业内认定为最佳刀具钢材之一,现已成为手制及优质厂制刀具应用之主流。 经热处理后可达HRc60~61硬度。AUS8(8A) : 日本 "爱知制钢" 所开发之优质不锈钢材,耐蚀性,刀锋耐损性及韧 性皆达优异水平,多被应用于日本制之优质刀具。 AUS 钢种分为10A (含碳量约1%),8A (含量0.8%) 及6A (含碳量约0.6%) 三种。 8A 经热处理后HRc58~59之硬度。D2 : 金属机械加工用之耐磨工具钢材D2,属风硬钢 (Air-Hardening steel) ; 被广泛应用砍伐刀或猎刀次制作,含碳量高达1.5%,含铬量亦高达11.5%,经热处理后可达HRc60之硬度,但相对地廷展性(韧性)较弱,耐锈能力亦不甚佳,钢材表面亦难作镜面磨光处理。Hi-Speed Tool Steel (高速工具钢): 高度加工制成成之工具钢材,含碳量高,而含铬量则低(约4%),故打磨钢材表面之光泽较暗,经热处理后可达HRc62之高硬度,但耐锈性能不甚佳。Cowry X(RT-6): 日本大同特殊纲 (株) 于1993年开发之超级粉末系合金钢材,为近代日本冶金技术的新突破,现已被日本刀匠们应用于大型砍伐刀具,钢材含碳量高达3%,经热处理后可得HRc67之高硬度。 Cowry Y(CP-4): 日本大同特殊钢 (株) 于1993年开发之优质粉末系合金钢材,含碳量达1.2%,更罕有地混入金属元素 "钶" 达0.2%,经热处理后可达HRc63之高硬度,却仍保有极佳之延展性能。 A-2 : 金属加工用之高韧性耐磨工具钢材A-2,属风硬钢,含碳量颇高,约1%,经热处理后可达HRc57之硬度,铬含量约5%,经打磨后钢材表面光泽较暗,耐蚀性优,延展性(极强),刀锋之耐损性亦佳。VG10 : 日本 “武生特制钢”之「V金10号」不锈钢材,乃「V金」,系钢材之最优级别,含碳量约1%,含钼1.2%及钴1.5%,经热处理后可达HRc60-62之硬度。 VG-10加工性优,韧性及耐蚀性皆强,多被应用于日制之优质刀具。BG-42 : 极优质之不锈钢材,含碳量1.15%,含钒量则高达1.20%; 故钢材组织微粒细密,经热处理后可达HRc60-61之硬度,加工性优,耐蚀力极强,韧性亦佳。 BG-42最初被应用于航天工业,作为制造滑轮及机轴等之材料,因价格颇高,于制刀业则多被应用于刀匠之手制刀具。SANDVIK : SANDVIK 公司是北欧制钢及五金工业之翘楚,120C不锈钢材乃SANDVIK 之优良钢种之一,含碳量约1%,含铬量约14%,经热处理后可达HRc56-58 之硬度,加工性优,北欧出产之名厂刀具多以SANDVIK 之钢材制作。 1095 : 高碳钢中最优质者莫过于1095,其含碳量达1.03%,经热处理后可达HRc58-60之硬度,韧性十分好,但不耐锈,多被应用于传统之欧洲式猎刀,大型砍伐刀及军用刀。 如二次大战时美国 "着明之 KA-BAR 军刀便是以1095作为刀身材料。W-2 : 高碳工具钢材被命为W型者为水硬钢(Water-Hardening Steel),为工具钢中最廉价者。 W-2钢材(经热处理) 容易达至高硬度(HRc65),兼且容易局部硬化,兼且容易局部硬化,以使邻近各部位硬得可以耐磨,而又可以软得容易制造,加工性极优良,故用途广泛。 但W-2耐锈力很差,故钢材之表面多以涂层保护,以防锈蚀。O-1 : 油硬级(Oil-Hardening types)之工具钢材最广泛被使用,而其中最佳者是O-1型,其高锰伴同铬与钨可增加硬化能,使钢材可不需剧烈之水淬 (代之以?和的油淬) 也能硬化至高硬度(HRc62)水平。 O-1钢之加工性佳,但韧性及耐锈力则较弱。 美国著名刀匠Randall便多以O-1工具钢作其刀身之材料。ZDP-189 : 日本“日立金属工业”于1996年开发之粉末系新钢材,其研发目标与“大同特殊钢 (株) ”之Cowry X钢材一脉相承,优良加工性之超硬合金钢,ZDP-189含碳量达3%,含铬量亦高达20%,经热处理后可得HRc67之高硬度,加工性极优,金属组织微粒比ATS-34及440-C更均一细密,耐蚀性好,故“日立” 对外宣称ZDP-189乃“跨向21世纪之次世代刃物钢”。GIN-1(G-2): 日本“日立金属工业”之「银纸一号」钢材,为「银纸」系钢材之最优级别,钢材特性与“爱知制钢”之8A相近,但硬度则比8A稍软(HRc57-58),价格较廉。

网友(点评):
工具钢和菜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度了一下:
刀剑材料440-C : 美国制之优质不锈钢材,含铬量高达16-18%。 最初被应用于外科手术刀具及船 ...

学习啦

网友:
可以参考下发掘出来的越王勾践的宝剑

网友:
不简单,玩热处理。
http://wenku.baidu.com/view/65515484b9d528ea81c7791e.html

网友:
铸造不好了,应该是锻造,可以使用包钢技术,外层用高硬度合金钢,内层可以用韧性较好的低碳钢。锻打出来的才好。

网友:
呵呵,起始你具体选什么材料不是重点,重点是你的热处理工艺。看看堂溪剑、龙泉剑吧。最终的技术都在热处理上。

网友:
楼主好眼界!
江湖中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十五夜,月圆高,名师轮锥把铁敲;钢正红,火星绕,嗜血铸就宝剑刀。
在下才疏学浅,大概的理解的意思就是要掌握正确的时候,比如月高而圆的时候;正确的人,比如江湖上的名师前辈;正确的工具和方式,如鏙,火,血之类,就能铸就宝剑。
至于什么材料,当时可能还没有钢铁,可能是青铜吧。

楼主:
啥意思??
意思就是用青铜吗?

网友:
青铜复合剑
青铜复合剑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剑的实战性能。众所周知,如果剑的硬度太低,就很难保证锋利度和杀伤力。如果剑的硬度太高,就会很脆容易折断。为了克服这个问题,青铜符合剑刚柔相济,将两者结合到了一起。
青铜的主要成分是铜和锡,含锡量高的青铜硬度高,含锡量低的青铜硬度低。工匠们将硬度低的青铜铸成剑脊,在两刃的部位嵌合上硬度大的青铜作为剑刃。如此一来,当青铜剑受到冲击,较软的剑脊可以吸收冲击避免折断,而较硬的刃区可以保证杀伤力。
资料来源:百度---青铜剑

网友(点评):
从生成钢的典故来说,铁和钢的使用很早就出现了。而古人所谓的以血铸剑,就是一种变相的热处理。我甚至怀疑这就是早期的渗碳。

网友(点评):
打铁一般指缎造。而青铜剑的制作方式一直没有提到锻造,文字上面只提铸剑。所以纵观造剑史,要求铸一把剑,选择青铜比较合适。以血铸剑,有许多人认为是渗碳处理的文学化描述。

网友:
楼主这剑是用来干嘛的

网友:
这个是GCD的管制产品,会被ZF搞你的。

网友(2013-05-29):
现在做青铜剑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