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4.0加工问题求教

楼主(2013-04-20):
我用UG4.0加这个问题工件的表面,就是铣圆通的轨迹,用直径100的刀一刀就好的怎么生成的轨迹却是这样的求教

楼主:
发错了

网友(点评):
很明显是避让下面的凸台

网友:
凡是100刀能加工的地方它会有刀路,做假体,把加工后的样子画出来,补不加工的地方

网友:
下方出现拐角是避让凸台,修改避让值,或做掉。
还有就是新手不是那么容易搞明白一些浅显的问题,有人教习一遍就懂了。。

网友(2013-05-23):
最好是揍2D一刀搞定

网友:
prt文件压缩给我帮你看看!jpg看不清楚!1989008855@qq.com

楼主:
谢谢那么多的好心人,这个工件手工编程比自动编程方便的多了,我只是不明白自动编程怎么这么繁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