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硬铝锻件加工后,零件变黑

楼主(2013-04-20):
    公司最近出现一个非技术的技术难题,在硬铝加工过程中,发现零件非加工面变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希望社区的大虾有没有解决办法。
    工人在加工第一件零件后,发现零件有出现黑斑,将巴索工程师请来,没有发现问题,将设备原切削液全部换掉,按巴索厂家要求使用纯净水兑切削液,再次加工零件前,检查切削液浓度和PH值,都合格,但重新加工零件,结果零件加工到三分之一时(大约25分钟),就发现零件非机加面变黑,程度比未换前要深。
     1.切削液:巴索(水性溶剂)
     2.加工材料:6061,2A14,
     3.加工设备:立式加工中心
     4.清洗剂:油性溶剂。
在此想请问社区的大虾们,切削液对硬铝零件腐蚀,是否与零件:1.切削液是否洗净有关? 2.与零件是否有稳定处理有关?3.与机床本身的润滑油有关?等等

网友A:
铝在60-70度水温下容易腐蚀,是不是切削液含水遇到工件加工的热量造成的?

网友:
硬铝LY11(含2.2—4.9%Cu、0.2—1.8%Mg、0.3—0.9%Mn、少量的硅,其余是铝),
缺点主要有:1)耐蚀性不良,因此不得不在硬铝板材表面用轧制方法包一层工业纯铝(纯铝厚度占板材厚度3-5%)成为包铝硬铝(形成的三氧化二铝具有很强的抗氧能力),
Cu、Mg、Mn、Si、Al的化合物好像都没有黑色的,如果是其它铝合金,好像含铁,铁的化合物有黑色的吧

网友B:
排除了切削液的问题,就应该是材料本身的问题,也就是材料的合金成分不对,跟切削液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除了切削液的问题,就应该是材料本身的问题,也就是材料的合金成分不对,跟切削液不合。

现在纠结的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没有怀疑过材料(零件为军用),材料是统一采购的,现在不知道是切削液的问题还是由于车间存在一种催化剂,使零件腐蚀,正在做实验验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在60-70度水温下容易腐蚀,是不是切削液含水遇到工件加工的热量造成的?

没怀疑过这个,怀疑过零件未洗净,有切削液,经过稳定处理后,零件腐蚀。

网友C:
这个和切削液没有任何关系,更换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和切削液没有任何关系,更换材质。,

可以更换切削液,材质更换不大可能,干的是军工,换材料是大忌

网友:
加工过6061产品,没发现过黑斑这种情况。

网友(点评):
一般都是放段时间出现,有那么快吗?

网友:
1.检查一下工艺参数,加工使零件过热,会产生便面氧化。
2.我们用煤油冷却。
3.这属于技术问题。

网友:
应该是材料本身的问题,切削液只是一部分原因,可以用油做切削液加工一下试试,我这里都是用的油,就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
加工多年各种铝件,除部分冷却液会造成铝产品变黑,其他未发现材料问题。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由于使用的纯净水偏酸性。使用自来水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