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火花线切割相关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3-04-20):
电火花线切割加工零件时,是钼丝与零件接触时发生短路还是空切时短路?什么情况下钼丝易断?若所加工的零件是铸件,当加工到内部缩孔处时会发生什么?

网友A:
你的问题问得太难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问得太难回答^

是没表述清楚吗?

网友:
基本上回答了你的问题,一本说明书也读完了^

网友(点评):
问的越少,答的越多。

网友:
问题表达不清晰

网友B(2013-07-19):
请问,电火花与线切割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电火花与线切割的区别?

一个用铜公放电 一个用钼丝放电

网友C:
如果线切割时,遇到杂质就会割不走,(比如焊渣等)。铸铁中间有空心的,没有其他杂质就可以割。线切割是钼丝对金属放电腐蚀来切割的。遇到半导体或者不导电的物质,就会割不走(钼丝回走,显示短路)。

网友:
线切割也属于点火花加工,电火花加工不存在短路现象,切削液是绝缘的,在放点时被击穿。

网友(2014-01-22):
引用 网友C:
如果线切割时,遇到杂质就会割不走,(比如焊渣等)。铸铁中间有空心的,没有其他杂质就可以割。线切割是钼 ...

大神,本人线切割新手,可否指点一二?

网友(2014-06-08):
线切割主要是要有放电间隙,利于排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