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主轴孔加粗,请教

楼主(2013-04-20):
车床主轴孔加粗,本人车床上海二机c6150,主轴通孔52,问一下各位大师可以车成58的吗?如何车?本人干个体车床主要干零修活。

网友:
这个可能性不大!主轴后端的壁厚已经很薄了,这样折腾一下,估计精度、刚性什么的都不用想了。

网友:
你真敢想 你量后面壁厚也就5MM,你一下去掉3个  你把机器当HSM机器玩啊

楼主(2013-06-20):
主轴孔己车成57mm,壁厚还有7.5mm,已试车大件精库无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轴孔己车成57mm,壁厚还有7.5mm,已试车大件精库无影响!

你太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