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风力机的简单设计,关于逆变电路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3-04-20):
最近在做一个风力机的简单设计(使用的是MATLAB下的Simulink仿真模块),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同步电机的三相交流电转成直流电并升压,还有一部分是将直流电逆变为三相交流电。我把两部分分开做时,每一部分的仿真结果都很理想,但是一把两部分连接起来后,逆变输出的电压波型就不对了,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求教各位大大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用的直流电压不同造成的(因为我单独做逆变的时候使用理想直流电源来代替前面的直流电),但我又觉得前面出来的直流电的纹波很小了,只有0.05V左右(没有上图),真心不知哪里出问题了。。

上图:

第一部分升压后出来的直流电

第一部分升压后出来的直流电

将直流电垂直轴放大,有些纹波

将直流电垂直轴放大,有些纹波

两部分连接后的电压和电流图,黄色为电压,可以看出不是交流电,很奇怪

两部分连接后的电压和电流图,黄色为电压,可以看出不是交流电,很奇怪

两部分连接后的电路仿真图

两部分连接后的电路仿真图

那个subsystem里面的电路,也就是转直流的升压电路,为了方便把它打包了

那个subsystem里面的电路,也就是转直流的升压电路,为了方便把它打包了

这个是单独做逆变时的输出电压和电流,结果很理想(不过使用理想直流电压源做的)

这个是单独做逆变时的输出电压和电流,结果很理想(不过使用理想直流电压源做的)

网友:
原来是高手啊,我 没文化,看不懂啊,不过还是要顶一个

网友A:
胡侃两句,呵呵,非专业人士看法。
如果我没记错,二极管、三极管滤波整形都存在反向漏电。而原则上我们计算或者分析的时候均忽略了这些。
因此,在二极管、三极管的变频整形电路里,实际上的交变直所得到的波形不是真正的直流,也就是楼主图中的细微颤波。而如果这个波形被升压放大,然后逆变,很可能出现楼主的这个结果。
我这里没有解决办法。呵呵,电子学已经扔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胡侃两句,呵呵,非专业人士看法。
如果我没记错,二极管、三极管滤波整形都存在反向漏电。而原则上我们计 ...

哦哦 我也觉得是两部分的电路互相有影响 不过那个颤波已经是升压后的

网友(点评):
呵呵,没看到。要不要考虑在变直电路里串个电容接地试试?

网友(点评):
还是不行啊 大侠 电压都下到x轴下方了 而且很小

网友:
你可以去南航请教授帮你看看,华为电气的教程都是南航教授讲课的

网友(点评):
谢谢了 不过我打算明天去问问实验老师 我那个导师可能还不如他 哈哈

楼主:
哈哈 最后还是实验老师帮忙解决了 只要把升压电路中后面的滤波环节去掉,然后把逆变电路中的接地端去掉即可

网友B:
看样子好像是参考点选取的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好像是参考点选取的问题啊

怎么说?

网友(点评):
好像整个波形上移到坐标轴以上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