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码现象应该如何处理

楼主(2013-04-20):
用CAD打开一些图纸的时候会出现乱码现象,应该如何处理解决, t6 J4 Y! u) J) J

网友:
字体设置问题。尝试修改所使用的字体。一般多为中文问题。尝试修改成仿宋或者宋体

网友:
那是字体不对,每个人CAD里面选用安装不同字体,导致别人的电脑打开时别人的电脑没有默认使用这个字体导致的!

网友:
改变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