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站油箱热,求老师指教

楼主(2013-04-21):
小弟新入职,车间一台沈阳立车液压站油箱比其他的热,油换了,滤芯清了,不管用。东北大学液压中心的液压站

网友A:
简单问一下:是否需要检查一下电磁阀工作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简单问一下:是否需要检查一下电磁阀工作电压是否稳定?

又是一个无头贴,白白浪费大侠的一次热情帮助啊

网友(点评):
谢谢大仙! 其实楼主应该把情况说得更细化一些,譬如温度是多少,正常范围为几何,配置的情况,型号,工况条件,等等。关键是楼主才入职,还没有完全进入状态。可以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问一下:是否需要检查一下电磁阀工作电压是否稳定?

谢谢老师提醒,回去看看,,,对设备了解太少了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是一个无头贴,白白浪费大侠的一次热情帮助啊

头来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问一下:是否需要检查一下电磁阀工作电压是否稳定?

电磁阀的工作电压,对油温的影响,还是不太明白,老师

网友A:
譬如交流电源的电磁阀,电源电压不稳定,下降15%以上,则电磁铁吸力就会减小。一旦衔铁不动作,电磁铁就会产生高温。如果持续10至15分钟,那干式电磁铁会烧坏线圈。如果持续1至1.5小时,湿式的也一样会烧坏线圈。总之,电源电压不稳定,数值上超过工作电压的15%,是可以使得电磁阀成为油温升高的一个热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譬如交流电源的电磁阀,电源电压不稳定,下降15%以上,则电磁铁吸力就会减小。一旦衔铁不动作,电磁铁就会产 ...

学习!!d多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