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牙面不一致,请教

楼主(2013-04-21):
螺纹牙第一牙牙面比后边的牙牙面大,,从第二个牙往后是均匀的~~~是哪出了毛病

网友:
是不是 攻牙时倾斜了!

楼主:
是数控车床螺纹不是攻丝

网友:
螺纹加速距离不够,加大螺纹循环起点到工件的距离。

网友A:
加工让刀了而已,
                     用了顶尖吗?

网友B:
吃刀量太大了  让刀了

网友C:
1.车之前是否倒角了
2.螺纹刀进入工件时(第一两牙),主轴转速不是车螺纹时设定的转速,还是前道工步的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吃刀量太大了  让刀了

本来我也怀疑是这问题~~~但是转速和吃刀量和其它车床的设定是一样的~~~所以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让刀了而已,
                     用了顶尖吗?

用的自动夾~~没顶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车之前是否倒角了
2.螺纹刀进入工件时(第一两牙),主轴转速不是车螺纹时设定的转速,还是前道工步的转 ...

是倒了角的~~~和其它床子用的程序是一样的~~~~其它的都很正常

网友:
起刀点离工件超过一个牙距试试看。。。

网友:
工件直径?螺纹右端距离卡盘多远?

网友:
1.车之前是否倒角了,估计是倒角,牙刀没有车到

网友D:
刀片松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很多车床都是这样的,采用单面吃刀就没有了这个现象,我感觉是车床传动间隙什么的原因吧,还望有高人指点

网友E:
起始点距离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起始点距离大一点

螺距2,309起点z3了还是没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刀片松了

手磨刀干的

网友:
我遇到同样的问题     随时关注

网友:
他们说的不是那么回事

楼主:
高手高手盼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