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体内曲线函数问题

楼主(2013-04-21):
一钢板卷成一长为5.3m,内径为3.3m的圆柱形,内壁上焊接一等长的钢板。从一侧看是焊接钢板是一条直线.求展开为平面这块焊接钢板的轨迹。用哪个函数方程计算。

网友:
如图所示的话。设定圆周面,横轴为x轴,纵轴为y轴,则侧面横轴为z轴,纵轴为y轴。r为圆周半径,t为参数角,a为侧面的投影倾斜角。
两条焊缝。
第一条:x=0,y=-r,z=z(0<=z<=5.3m)
第二条:x=r*cos(t)
             y=r*sin(t)
             z=z1-r*sin(a)*sin(t)   (pi/2<=t<=t1)
             其中,z1=5.3m,r=1.65m,t1和a由图形位置自己计算。(图太小,我是看不清写得什么)

楼主:
谢谢。

网友(点评):
校核下看看对不对,希望能得到你的验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