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G2-B是不是带锥度?请教

楼主(2013-04-21):
我想请问各位大大 帮我看看这个图G2-B是不是带锥度?

网友A:
给你搬运下。
G2-B就是55度非密封管螺纹。2代表尺寸,2寸。B代表等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搬运下。
G2-B就是55度非密封管螺纹。2代表尺寸,2寸。B代表等级。

 我这个是用镗床做的,那不是要镗个锥度出来,但是我问卖工具的说G不是带锥的

网友(点评):
额,要么出图的人写G2-B是他们自己的标准代号。要么你就问问看ISO标准的要求是带锥还是不带锥的。或者换句话说,你是相信ISO的还是相信卖工具的?

网友(点评):
擦,露怯了。55度指的是牙型。不是锥度。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用镗床做的,那不是要镗个锥度出来,但是我问卖工具的说G不是带锥的

  谢谢你,我还是问问厂家怎么 弄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用镗床做的,那不是要镗个锥度出来,但是我问卖工具的说G不是带锥的

那您的意思 是我不用管她的中经 直接先做出小径 在用丝锥来攻好它

网友:
楼上说的对,G是55°的非密封圆柱管螺纹,是没有锥度的!

网友:
顶一个。楼上的

网友:
这个螺纹标的不是很规范吧,标G 2"-B就看得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