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造零件毛坯的铸造圆角怎么定?

楼主(2013-04-21):
查了一些与铸造相关的资料,发现一个名词,铸造圆角。这铸造圆角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说铸造的零件边缘部分(就像途中箭头所指的部分)都带有圆角??那这种远郊的大小该怎么定呢??特别像图中几个孔的边缘的圆角该怎么定??各位帮帮忙来讨论一下啊!谢谢了!

网友A:
图纸中的零件尺寸应该是加工后的最终尺寸吧。

网友B:
那几个孔不用标圆角的。
方边上要标,可以搞个未注明圆角多少之类的。
有些圆角是因为产品需要消除应力集中,你这个是铸造工艺要求,至于多大,你可以问铸件厂,或者抄书。
圆角可以做到很小,关键还得看你铸造方式,模具,材料,另外你要的外观也要考虑。
为什么通孔没有圆角?因为捅棒子的。

网友C:
呵呵,3楼说了很多了。我补充两句。
铸造圆角的作用有很多。有消除应力的,有工艺性的。具体的根据不同情况要求确定。
至于你说的孔,一般用的不是铸造圆角而是拔模斜度。目的是方便起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纸中的零件尺寸应该是加工后的最终尺寸吧。

嗯。最终的加工尺寸。毛坯尺寸的话没有定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3楼说了很多了。我补充两句。
铸造圆角的作用有很多。有消除应力的,有工艺性的。具体的根据不同情况 ...

这样啊。了解了。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几个孔不用标圆角的。
方边上要标,可以搞个未注明圆角多少之类的。
有些圆角是因为产品需要消除应力集 ...

像这个零件,如果材料是HT-200,采用金属型浇铸方式,那该怎么定铸造圆角呢?我听说一般的铸造圆角基本上是3到5个毫米。

网友(点评):
翻砂件基本就这样

网友(点评):
此类铸造圆角都可以问铸件厂他们最小做多大,3到5个毫米比较容易,但要考虑你加工的问题。

网友:
手册上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