泵的压力与流量如何算电动机(发动机)的功率?

楼主(2013-04-21):
理论上的计算公式如下图:

   1.首先这个压力应该是个压差,就是要考虑背压是吗?
2.流量是油泵能达到的最大流量,这里的流量和功率能否用时达到?
3.这里有个总效率=容积效率*机械效率,这些效率按多少来估算?

下图有一份油泵流量与电机额定功率快查表:

比如25MPa*50L/min/60/0.9=23.15kw(总效率按0.9),有误差,怎么避免?

网友A:
多数时候我是用简化公式计算:电机功率(KW)= 压力MPa(泵出口)X流量L/min(理论流量)/(60X0.85)。在个别时候会把总效率0.85降低一些。

网友:
楼主的公式中,总效率里缺了一部分。即电机效率。也就是说,一个电机越接近其工作负载上限,热损越大,相应的效率值会变动。而这个就是你的理论计算值和查表值得误差所在。当然,二楼的大侠的经验公式是可行的。但一般依靠个人经验。如果没有经验积累,可能要费劲动手算算。

网友:
一般根据用户使用的压力和流量范围来决定电机的功率,防止在设计中的失误,压力的场合分为最大额定压力,工作压力.如工作压力120BAR,一般最大额定压力多出工作压力的20%(不是指油压泵承受的最大压力),在选型电机功率的时候,以最大额定压力来选型,根据上面的理论公式计算再*90%的机械效率

网友:
系统给定的工作压力、(最高压力)流量,以系统给定的最高压力和流量来确定泵的最大功率。而在实际运用过程中会因为不同的发动机功率的选择还会有不同,比如国产康明斯的92KW的发动机基本可以用道依茨的74KW的发动机。理论上计算出来的发动机功率还要根据实际来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数时候我是用简化公式计算:电机功率(KW)= 压力MPa(泵出口)X流量L/min(理论流量)/(60X0.85)。在个别 ...

个人同上,基本没什么问题

网友(2013-06-03):
我们公司都是按照   系统压力p x 系统流量Q/612  等于电机功率

网友(2013-07-12):
知道流量Q,流速V,管道直径怎么算呀?

网友:
理论贴,关注一下

网友B:
我公司也是按系统压力p x 系统流量Q/612  等于电机功率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数时候我是用简化公式计算:电机功率(KW)= 压力MPa(泵出口)X流量L/min(理论流量)/(60X0.85)。在个别 ...

网友(2013-08-12):
这张表可供初学者参考,有实用价植,表上数据基本上可以拿来直接使用。

网友:
学习了   大家算出来的数值应该都是理论上的吧也就是说是额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公司也是按系统压力p x 系统流量Q/612  等于电机功率   ,

这个612是什么意思?
怎么来的?

网友:
没问题,记得选择正规品牌的电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