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重1.5吨的小车在轨道上行驶,速度2米一秒,电机功率多少?

楼主(2013-04-21):
总重1.5吨的小车在轨道上行驶,速度2米一秒
请问电机功率多少??
滚动摩擦系数哪里来的?

网友:
呵呵3个壮汉=一匹马,一匹马=735所以一个壮汉约=240。这个倒有意思。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点评):
为什么要“高手”,没学过高中物理?

楼主:
淬火的轮子  在12#轻轨上运行,  这个跟加速度没有关系~10秒到达速度2米一秒 跟100秒到达2米一秒,我的意思是最终到达2米一秒所需的牵引力是一样的,只是时间问题?

网友(点评):
我记得跟你说过这个问题,10秒和100秒的相同点在于小车获得的动能,差别在于功率。 两天过去了,你还在纠结这个功率啊。

网友:
你这个问题没法回答。接触材料,加速度等都没有说。另外,个人理解,滚动摩擦主要是由于变形导致。

网友(点评):
轨道小车,轨道只会是钢轨,车轮应该用钢或铸铁制造。运行速度2米/秒,正常情况其加速度大一点小一点都不是要紧的事。

网友(点评):
“动摩擦主要是由于变形导致”,语焉不详,如指车轮与钢轨接触部分的变形对滚动摩擦系数的影响,则未免太学究气了。

网友(点评):
接触材料很重要。阻力不仅仅是滚动摩擦,还有车轮支撑的摩擦。滚动摩擦,根据个人观点,主要是接触材料的塑性变形、粘滞性等造成的切入变形与退出变形力不同造成的,例如橡胶与钢的接触和钢-钢接触肯定不同。

网友(点评):
表面粗糙度不同也不同,具体工程计算可以查摩擦副材料匹配的滚动摩擦系数进行计算。如果做的是堆垛机,加速度特性尤其重要。一般小车匀速运动时只需要消耗阻力耗散功。

网友(点评):
2m/s的动能为3000J,如果是10s,加速功为300w,很大的一个数值了。如果摩擦系数为0.04,阻力功率为0.04*15000*2=1.2kw,就是说,加速阶段功率影响20%了

网友(点评):
其实做运输机械的好像不算什么滚动摩擦系数,他们好像有一个什么系数,直接乘以重量就行了,跟车轮直径都没关系。在一本书上看到的,记不清了。

网友(点评):
有可能,因为变形变化根车轮直径变化有关,又算了解了一项工程算法,回头自己查查

网友(点评):
复制“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4386&extra=&page=2”的回答“滚动摩擦系数有长度量纲,所以应该是0.4mm,那么滚动阻力矩=70000N*0.4mm=28Nm。”一样的问题,我说的有点问题

网友(点评):
摩擦学是门不小的学问,可以研究的东西非常多,很多东西古典摩擦学和现代摩擦学的结论也有很多微妙的不同。不过,对于普通机械的通常情况,用最简单的就应该可以。

网友(点评):
逍遥处士所说,就是理想状态得到的数据再加上效率估算和安全系数之后的经验公式。

网友(2014-08-22):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题目中说行走速度是2m/s,如果速度减小到1m/s,选电动机的时候可否只是功率选小一点的,输出扭矩等其他的都可以不变

网友(2013-04-25):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extra=page%3D1
在这个帖子里面讨论的问题与这个题目类似,不知有没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械设计手册》(成大仙),第4册17-22。
功率计算只需要一个阻力系数就ok,另外功率还跟速度有关?
看 ...

逍遥大侠,我想请教下括号里面阻力系数加的那个7v是什么意思啊。。。加速度系数吗???

网友(点评):
鄙人对这个也不甚明了。

网友:
新建 Microsoft Word 文档.doc (25 KB, 下载次数: 19) 可能对你有用

网友:
速度高功率当然大了,跟转速有关系

网友:
有了阻力,重量,扭力就可以算加速与加速时间,然后再校核电机的热功率,否则频繁使用会烧毁电机。

网友:
几个关系:
能量守恒:E电机=E小车+E摩擦
E小车=E末-E初=(E动末-E动初)+(E重末-E重初)
E摩擦=f*s
以上关系同除t便得到平均功率。
还有问题吗?

网友(点评):
解题的圈子绕得太大。

网友(点评):
额外的力直接用F=ma就可以了

网友:
滚动摩擦系数的量纲是mm,如果把车轮想象成多边形,我认为,这个系数它等于边长的一半。

网友(点评):
好像确实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点评):
园车轮想象成多边形,边数取多少?

网友(点评):
说实话,不同直径的车轮,其滚动摩擦系数是否一样,我还不清楚。

网友(点评):
滚动摩擦系数与滚动体材质极其有关。同一对材质滚动体之间的滚动摩擦系数,与尺寸也肯定有关,但不会有公式可套。本帖讨论的情况,应该认为一样。

楼主:
那大家能帮算算吗~~实际使用电机4KW~
3KW电机就发热~~反正就是要算出这个4KW这个结果!!

网友:
你回你的现场,把小车从静止到最终停止的运动过程记录下来。什么时候到的最高速度,什么时候开始的减速等。都记录下来了再拿来计算。你要求计算准确,要满足你们的实际结果。但是你却给大家最简单的一两个数据。你这简直比奥数题还坑!至少奥数题把必要条件都给出来了。

网友(点评):
回到了伽利略时代。

网友(点评):
哈哈!害怕大侠太犀利了!

网友:
简单问题复杂化。
楼主所问:一个重量1.5吨的轨道小车,用电动机为动力,工作时以2米/秒运行,需用多大功率。
由于在论坛提这个问题,机械行业,轨道小车,轨道只会是钢轨,车轮应该用钢或铸铁制造,小车车轮应该以滚动轴承安装在车轮轴。运行速度2米/秒,正常情况其加速度大一点小一点都不是要紧的事。这样,这个问题给出的条件应该足够了。
每一本机械手册的常用资料和数据的章节里,都有刊有各种材料和配合形式摩擦系数数据,查一查,就可以明白知道各种滚动轴承在径向载荷情况下的摩擦系数在0.0015-0.008之间。
取最大值0.008,则1.5吨的小车在轨道上水平运行所需要克服的摩擦力为1500*0.008=12(公斤力)=120N
功率定义是1W=1N*1m/s。
以小车运行需克服摩擦力120N和运行速度2m/s代入,则得到小车运行时需要功率为120N*2m/s=240W。
学中学物理时,记得一点功率的趣味换算,3个壮汉=1匹马。而1马力=735W,则上面的240W,大概是一个壮汉可以有的力气。
没有什么不可思议。就是现在农村,人力拉车运货依然有。拉车的聚在一起,一辆车装上很重的东西,赌哪个人拉得动甚者拉得快这样的打赌不稀奇。至于电视上大力士比赛,拉满载汽车甚至大型飞机的画面,司空见惯了。
小车从静止到运动,有个加速度。计算方法中学物理大家都学过了,计算一下不是难事。人力拉车都拉得动,慢慢加速的缘故。如果没有特殊需要,小车不必突然启动的话,需要的功率也不会很大。

网友(点评):
彭老师,我们两个都翻了一个简单的错误,以前有人回答过,参见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4386&extra=&page=2的20120804回答思路,数据不一定对

网友(点评):
实际问题的解决要有个基础,这里的计算是个开始,没有完,效率、安全系数都还没有说。

网友(点评):
大侠,首先,动摩擦力臂或者说动摩擦系数指的是滚动体轻翻时候的力臂。也就这个假设里的车轮。而非滚动轴承。第二,因为这里算出来的是倾翻力矩,而不是牵引力,因此牵引力需要用牵引力臂(轮半径)计算再。

网友(点评):
对滚动轴承结构里的滚动件也可以这样质疑,这种分析没有穷尽。

网友(点评):
车轮和导轨之间有个滚动关系,车轮与轮轴之间还有个滚动关系,为两个0.002-0.008的摩擦关系叠加,合起来的摩擦系数:都取最小值,应为0.002/(1-0.002);最大值,为0.008/(1-0.008)。

网友(点评):
功率与车轮大小无关。车轮直径大到无穷大,滚动就变成滑动了。

网友(点评):
现实生活中,有的人会说,可以把简单的问题说复杂了,有的人会做,把复杂的事做简单了。

网友:
不过楼主在7楼明白告知:
“那大家能帮算算吗~~实际使用电机4KW~
3KW电机就发热~~反正就是要算出这个4KW这个结果!!”
这究竟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点评):
他这可能是现实已经用了4kw的电机,他只是想把理论计算跟现实凑上。如果现实用了10kw的,他也要凑上,可能是这个意思。

网友(点评):
现实是3kW电机发热而4kW就行,所以楼主才有疑问。

网友:
9楼正解!

我设计过这种机构,为保守可靠,还有一定加速度。我采用的是1Kw电机。

楼主的功率足够大了,3kw都发热!估计电机问题比较大吧。

网友A:
《机械设计手册》(成大仙),第4册17-22。
功率计算只需要一个阻力系数就ok,另外功率还跟速度有关?
看样子这是个专业问题。

网友(点评):
我一直在想横行机构是什么。后来才发现逍遥引用的是吊钩起重机的例子。所以,横行机构跟这里的小车没关系吧。那个是起吊后横向移动吊物的机构。行走机构才是跟小车移动一样的部分。

网友(点评):
从图上看,俩机构的计算是一样的吧?

网友:
LZ你不知道现在的电机质量差啊……

网友(点评):
是SEW的电机!!!!!

网友:
摩擦系数查机械手册,上面都有

网友(点评):
是滚动摩擦系数,机械手册上的是滚动摩擦力臂!!!!

楼主:
呵呵~~谢谢大家的帮助!!
从静止到运动~~静止启动时有最大的摩擦力~~即启动时要最大的牵引力~~P=1500*9.8*0.08(系数)*2=2352W
个人见解!这种算法我已经在很多设备上运用,没有问题!我感觉我这个算法不太准确,有疑惑,我觉得做机械设备的每一个数据都要有依据,所以征求大家的意见。
不好意思,我把我7楼的话收回。耽误大家了!

楼主:
之后选用4KW是因为速度改了2.6667M/s  既160M/min。。。不好意思耽误大家了!!
不过我还会再去找理论,数据。要不我这个数据~~就得不到依据,或者说更准备的依据。

楼主:
我很质疑10楼点评那个人~~什么叫<凑上>,感觉是在讽刺
我这样认为,既然已经算过3KW不可以正常使用,4KW可以,那我就要找到原因,是理论数据有错,公式没有用对,还是算错,还是别的地方不对,总归有原因,不找出原因下次又该如何?
在这里发个帖子就是希望大家帮忙算算,找准确一点的依据。

网友(点评):
呵呵,每个人的出发点和参考点不同而已。我还是那个坚持,你用能量守恒去算,只要把握住做功时间这个准确值,基本上没有误差的。所有从力计算的过程,都会或多或少忽略掉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很质疑10楼点评那个人~~什么叫,感觉是在讽刺
我这样认为,既然已经算过3KW不可以正常使用,4KW可以,那 ...

    车间平移台车,45t 载重量,速度可能只有楼主的一半即1m/s,液压马达驱动走轮,其泵站的电机也不过11kw,而你这个才1.5t,怎么可能3kw都不够用?
    套用13L的公式算下,大约1kw就足够了。

网友(点评):
动能跟速度的平方成正比。因此速度增加一倍,能量需求增加四倍。远比质量增加的多。如果速度是2.7倍,意味动能是7.3倍。如果45t是11KW,那么45/1.5=30,30/7.3=4.1;11/4.3=2.6KW至少

网友(点评):
同时,由于速度较高,在相同时间内加速是会产生过多的非必要损耗,其一般认为机械效率只有70%,因此2.6/0.7=3.7KW。呵呵差不多了吧。

网友(点评):
液压的可以说是无级变速的,效果当然好,省掉了一些复杂计算

楼主:
13楼~~正解。。。。。。。。。。。

网友(点评):
呵呵,你到底核对上结果了没有。呵呵。我已经看到你说了好几次正解了。哈哈。

网友(点评):
我只说了一次哦~~~13楼的那个公式比较好算

网友(点评):
电机的功率是SEW的技术人员帮算出来的!!!!

网友:
小车的行走,根据要求计算电机的功率有很多种。需要知道车轮直径、电机数量、摩擦系数、速度、加速度等必要条件。我举个例子;我们做了一个小车,钢轮、钢轨,电机功率只要0.75KW,但能载10T;就你给的参数根本无法计算电机的功率;而不是猜测电机的功率;你说电机4KW可以,如果你检查一下电机的电流,可能电流偏高,还有发热不严重,并不代表就电机的功率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功率P=FV 我给了两个数据怎么算不出来M=1500KG V=2米/秒??????

网友(点评):
楼下给的俩数相乘是提升机的功率。

网友:
在初启动需要的功率最大,楼主再试试。资料来源:软件版机械设计手册(实体版没有)。

网友B:
可以算出来大概在4kw左右,如果不考虑启动,那很简单,p=fv=1500×9.8×0.05×2.67=1960w,这里摩擦系数我选了0.05,如果考虑到启动及制动,设启动或制动时间为1s,则启动或制动需耗的能量为1/2×mv^2=5350j,考虑到这是在1s内完成的,所以启动所需功率为5350w,如果不频繁启动制动,可以把这个值除以2,因为电机的最大输出功率并非额定功率,一般是额定功率的2倍,这个大家可以查手册,所以得出所需功率为2675kw,在再乘以个安全系数1.5,所得功率正好为4kw,当然实际情况会因为启动制动时间和启动制动间隔而不一样,但就是这种计算方法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唉,就不能找个起重机设计手册看看啊。里面有专门讲诉轮轨运行机构的计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算出来大概在4kw左右,如果不考虑启动,那很简单,p=fv=1500×9.8×0.05×2.67=1960w,这里摩擦系数 ...

赞成,计算其为稳定运转状态下的功率。1.5*9.8*0.2*2=6KW

网友:
没看明白,到底该怎么计算

网友:
哈哈,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里面东东多着呢。

网友(点评):
确实如此。再说了,明白不明白,实际差别不大,呵呵

网友:
为什么要这么快的速度,你想怎么停下来!!

网友:
粗略计算:P=FV     F=umg     所有数值根据 实际情况估算一下    然后再乘以个安全系数就OK

网友:
这个速度确实是很快了,不知道为什么需要这么快的速度。另外这个帖子真是一个让人可以长见识的贴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淬火的轮子  在12#轻轨上运行,  这个跟加速度没有关系~10秒到达速度2米一秒 跟100秒到达2米一秒,我的意思 ...

zerowing,看上面你的话,似乎你已经给他解释过这个问题了。有时候一个问题,我们可能需要“悟”,即想通,这东西只能别人启发,而不能给予。他可能思路中就堵在这个那儿了。

网友:
我想知道楼主说的3kw电机发热是指在启动、停止时发热还是以2m/s的恒速运行的过程中发热。。。

网友(2014-08-22):
情况没有说清

网友:
用2.2Kw的电机,摩擦系数可从起重设计规范上找。F(阻力)=mgw=1500*9.8*0.05=735N;P1=F(阻力)*V/(1000η)=735*2/(1000*0.83)= 1.77Kw ; 取其安全系数为1.2    则P=1.2*P1=2.13Kw 。

网友(2016-06-24):
引用 网友A:
《机械设计手册》(成大仙),第4册17-22。
功率计算只需要一个阻力系数就ok,另外功率还跟速度有关?
看 ...

成大仙的设计手册电子版可以分享一下嘛?

网友(2019-06-16):
菜鸟学习一下。

网友:
轮子直径  加速度要求  轨道材质  轮子材质

网友(2019-12-22):
这个基础概念其实是运动学和动力学的东西:
1,首先,把运行的小车看成一个系统,系统平衡时的能量是由平动能量1/2MV^2和转动能量1/2JW^2的总和,把小车整个系统看成参考系时(假设小车整体无转弯轨道),要使小车运动需要的能量就是FV或者1/2MV^2。此能量就是克服各种阻力所需的牵引力。
2,一般旋转的物体对于能量的评估是用扭矩来进行衡量的,电机直接驱动的是小车的轮子,因此对电机驱动的能量要按照小车轮子的直径将能量转换为扭矩,即:P=Tw=F*R*W; R为轮子的半径
3,对于电机拖动,电机对驱动小车系统运动的能量由2部分组成,维持匀速运动和加减速时的额外能量,即P=Tw+J*a*W, a为角加速度
4,如果启动和维持匀速的能量比很少,一般可以不计算启动,直接用安全系统计算功率

网友:
采用马达直接驱动,没有加减速器?4kw电机直接驱动与带减速机驱动是不一样的

网友:
厉害了,向大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