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垫圈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3-04-21):
觉得在平整的加工面上放上弹簧垫圈和螺母就可以了,为什么还需要用到平垫圈呢?

网友A:
这种紧固件的功能问题在书籍和手册里已经说明很清楚,再到社区里发帖问就表现出自己懒得动手的特征。

网友:
1.加大螺丝头对工件的面积;2、减少拧紧和松开时对工件的损伤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我也不是很清楚,阁下又让我长见识了!先谢过。。。

网友:
中国人习惯平垫圈、弹簧垫圈和螺母一起用。

网友(点评):
其实,弹簧垫基本没什么用。

网友B:
平垫使用时要注意,冲压造成的飞边要向弹簧垫一边。

网友(点评):
光面贴工件是怕刮花工件吗

网友(点评):
我用的正好相反,因为那样不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紧固件的功能问题在书籍和手册里已经说明很清楚,再到社区里发帖问就表现出自己懒得动手的特征。

说的很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紧固件的功能问题在书籍和手册里已经说明很清楚,再到社区里发帖问就表现出自己懒得动手的特征。

只是看到现场装车的时候,用弹簧垫圈不一定用平垫圈,如果是一些放松螺母或者说是自锁螺母的话,也没看到用平垫圈的,所以有些疑惑问问。其实我我认为增大受力面积,避免刮伤零件表面的作用我是认同的,那只是在特别情况下,有些零件的表面要求每那么苛刻的话,也不需要用到这个平垫。

网友:
是滴,同意

网友C:
平垫圈在被连接件与螺母之间的零件。一般为扁平形的金属环,用来保护被连接件的表面不受螺母擦伤,分散螺母对被连接件的压力。平垫圈一般用在连接件中一个是软质地的,一个是硬质地较脆的,其主要作用是增大接触面积,分散压力,防止把质地软的压坏。而弹簧垫圈的弹簧的基本作用是再螺母拧紧之后给螺母一个力,增大螺母和螺栓之间的摩擦力!

网友(点评):
问一句弹簧垫圈和平垫圈有减震的功能吗?

网友:
天思分析的比较全面。顶一个。

网友:
搞机械的伤不起,平垫圈居然还。。。

网友:
用了弹垫对螺母的防松还是有点作用的。

网友(点评):
我说的是平垫不是弹垫

网友(2015-01-28):
引用 网友C:
平垫圈在被连接件与螺母之间的零件。一般为扁平形的金属环,用来保护被连接件的表面不受螺母擦伤,分散螺母 ...

说的很全面,赞

网友(2015-05-27):
10楼说的挺好的,也详细

网友:
弹簧垫圈是防松的作用,增加的力是螺母和螺栓轴向的拉力

网友(2015-09-18):
引用 网友C:
平垫圈在被连接件与螺母之间的零件。一般为扁平形的金属环,用来保护被连接件的表面不受螺母擦伤,分散螺母 ...

同感..

网友(2015-11-05):
引用 网友B:
平垫使用时要注意,冲压造成的飞边要向弹簧垫一边。

!!我刚好反的

网友(2016-01-14):
总结的很全面

网友(2018-01-29):
平垫使用时要注意,冲压造成的飞边要向弹簧垫一边。
这个都是拿到随便垫的

网友(2018-03-20):
引用 网友B:
平垫使用时要注意,冲压造成的飞边要向弹簧垫一边。

 这个是正确装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