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图形,部分对称的,可以只标注一半吗?

楼主(2013-04-21):
假如一个图形,有很多元素,要标注很多很麻烦很难看。但如果是对称的只标注一半就OK了。

但是——如果该形状不是100%对称,只有一个小元素不对称,整体就不对称了啊。请问能否用对称的方式标注呢??

网友:
制图标准是说图形不对称就不能标对称中心线,具体细节还是根据周围人的读图习惯. 很简单的一个验证方法.标出来后问一下旁边的人能否看懂.

网友:
只要整个图形的主体是对称的就没问题。对于个别的非对称部分,标注明确即可。
一般来说,一个图形出现中心线,我们会直接以中线为对称中心读图。遇见特殊标记时便会明白这个位置不是中心对称。

网友:
对称的元素可以只画一半,中心线两端打上"=",至于不对称的部分可以写上“仅左(右)侧”,加工的人看懂应该就可以;

标注也可以写"2-XX",“均布,对称”

网友:
特殊部分特殊标记即可如果全部标记出来麻烦还乱,对称部分只标记一半即可

楼主:
再顶一顶,看有经验的人来介绍介绍怎么样好

网友:
标注不能怕麻烦,要表示清楚
标注就是图纸的语言

网友:
那就对称标准,再单独标识不对称的那个;

网友:
工人能按你的图做出你想的东西 而且没偏差 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