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控仪表车的疑惑,求解答。

楼主(2013-04-21):
出于个人兴趣和朋友生产的需要,帮朋友改装了一台数控仪表车。

仪表车据说是台湾25型的,查了下阿里巴巴,现在开价6000+。应该精度不错的。

自己做了个燕尾十字滑台,很顺滑,行程很小大约是120*120,够朋友用了。

1605的双螺母滚珠丝杠,85*150、85*127步进电机各一个。

淘宝上的2轴控制器,摸熟了好像还挺方便的,不过好像有时不稳定,会受干扰,启动时突然跳10几个丝。

主轴速度3000+没装变速齿轮和变频器,不能变速。工件直径12mm,材料是预硬的65mn,很硬车着铁屑变红,出火花。

成品的金属陶瓷车刀。

今天试着车了一段外圆,发现问题如下,求解答。

因为是试机,所以使用了不同进给量和进给速度,车出来的尺寸跟程序的尺寸不同。有时大有时小。不过这个跟进给速度好像有线性的关系,速度越快,尺寸越大。

后来在程序中按误差值调整了数字,基本能车出要的尺寸,一致性还可以。

上面的情况引发我的疑问,数车怎么样才能一次车出图纸的尺寸啊?莫非数车也要像普车那样粗车精车,再车一刀量一次尺寸的来操作?

大家用数车的时候;留多少余量来精车?精车一般用多大的进给量啊?

因为每一刀铁屑都是红的,有时连续多刀的车出来的工件还变色发蓝,这个给切削液会改善吗?有朋友说是因为现在的主轴转速3000+太快了,平时他们普车车这些硬料的转速是300+,只是我现在的10分1,是这样吗?

另外想车圆弧,想试着车个圆球出来,不知该用什么样的车刀才能车出来,好像手头上的到都不行,请大家指点下。谢谢

网友A:
车这个先把转速搞下来,找个1440的电机。
精车1MM,50丝都可以。
一次要车出来是不可能的,需要对刀,比普车要简单,量完直接输数据就可以了。
至于车球啊,估计精度不够,刀用角度小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这个先把转速搞下来,找个1440的电机。
精车1MM,50丝都可以。
一次要车出来是不可能的,需要对刀,比普 ...

请教你说的对刀是最开始运行时,还是精车时再对一次?

我现在是最开始对一次刀,然后车,程序结束,测量,如果实物比图纸大了,就再车一刀,如果小了,就瞪眼。

不过简单的车外圆可以这样做。如果复杂点形状的,台阶、锥度就不知该怎么补救了

网友(点评):
数车就是你这样做的,只是你这个精度太差

网友(点评):
那优酷上刷刷的,几百万的进口加工中心,能一次就将工件车出来吗?公差精度能到多少?

网友(点评):
丝级精度,你这样改最大的问题是不稳定,

网友:
LZ太牛逼了,你动手能力相当OK,但是你对数控还不是很懂。你先了解了解数控原理吧。PS:无恶意哦。

网友(点评):
我其实只是负责电气控制部分,之前也玩过小数控雕刻机,只是以为数控机器能有更简单的操作方式,例如输入程序按开关这两个动作就能完成操作。没想到需要精度的时候,还是要不断测量修改才能得到想要的程序。

网友:
LZ的动手能力是不错,不过做这样的改装是否值得?对比一下,那些品牌的数控控制器,能卖到那个价钱,难道没有价值?LZ只是实现了基本原理上的数控,真正的工程运用有太多的问题需解决。这就需要998大侠所说的模型一类的数学知识了。

网友(点评):
自己改装主要是因为要加工的工件很简单,另一个也是为了学习,而且这样改对机器知根知底,真材实料,是否值得就仁者见仁了。

网友:
不同的切削参数情况下,工件的受力和发热是不同的,工艺的安排很重要,即使是数控车床,也应该安排好数控的加工工艺,牵涉到的因素太多啦。。。。。

网友(点评):
我现在只是拿根钢棒车了段外圆来检验尺寸,工艺安排还谈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