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中的液控单向阀是起什么作用的?请教

楼主(2013-04-21):
在这个地方根本起不到自锁作用啊

网友:
这是防爆阀,好像不是液控单向阀,不起自锁作用。

网友A:
应该是平衡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平衡阀

我说的不是那个平衡阀,是换向阀下面那个

网友:
防止油缸因自重下降,对换向阀中位的一种增强吧

网友:
太好了,太感谢你了

网友:
学习啦 !单向阀不就是个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不是那个平衡阀,是换向阀下面那个

是叠加阀吗?

网友B:
你把图倒过来看就行了。图上P,T是在阀的上面,A,B是在下面,单向阀正好能锁住无杆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图倒过来看就行了。图上P,T是在阀的上面,A,B是在下面,单向阀正好能锁住无杆腔

正解;昨晚看这都迷惑了,

网友:
防爆功能完全正确,万一管路爆裂,液压缸在重力的作用下自由落体。非常危险。但是装在油缸底部最好。我们公司升降台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
防爆阀是正解
..我们现在的系统就用到了

网友(2014-08-03):
长见识,学习一下

网友(2014-12-24):
换向阀中位不如单向阀,应该还是防止时间长油缸杆下降

网友:
看清油路,就是一个用在无杆腔的液压锁。

网友:
保压作用

网友:
若油缸两腔都有单向阀,则换向阀中位机能应选Y型的,否则,O型机能的换向阀断电关闭后,会造成单向阀液控口憋压,导致单向阀关不严,出现溜缸现象。

网友(2015-01-24):
安全作用

网友(2015-04-30):
叠加保压阀,叠加单向节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