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油品更换,请教

楼主(2013-04-21):
我司原液压设备用的是国产液压油,考虑目前液压设备产能紧张,对设备可靠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想换成进口如BP/壳牌。想问一下各位同行,此种情况不同品牌的油混合,会有什么风险?有没有谁尝试过。

网友:
润滑油绝对不能混用!阁下这是瞎搞!
这是最基本的常识了。液压油监测里面就有一条。混油污染。

网友:
我不知道阁下的设备价值多少。或者停机会造成多大的损失。液压油的监测分得比较细。
阁下可否告诉我。你们的设备。是那一块的液压系统。工况不一样。监测的理化指标侧重点也不一样。

楼主:
我现在也就是担心换油会出问题才求教大家。油品添加剂不一样应该会有风险。这样子只能清洁液压系统,全部更换了。普通油压机

网友:
我直接说简单的吧。
液压系统的污染。主要有几个大的原因。工况不一样。引发的故障也不同。
1外部环境的污染。
2油品自身变质。
3液压系统。金属和密封材料的磨损颗粒。
提高设备的运行可靠性。可以对液压油定期化验。如果想更换液压油品。必须对液压系统做彻底的清洗。绝对要防止混油污染的现象。
因为我卖的设备比较贵。不适合工厂自己使用。建议阁下定期取样。送到第三方监测机构去化验。
化验的周期。根据工况不一样。可以参考第三方监测机构。也可以问问油品的供应商。

楼主:
谢谢!第三方检测费用很高,检不起啊

网友:
我们的设备要比第三方检测的费用贵很多。一个小的便携套件是50万+人民币。
如果阁下觉得第三方费用。也比较贵。建议阁下。半年或者一年送检查。自己定期现场检查目测。主要是看外观和颜色。

油品是乳白色的。气味正常。就是混入空气和水分。
油品变色有臭味。是氧化变质。油品老化。
油品里有黑点,是混入渣质。要用过滤器。
油品里面有闪光。有金属颗粒或者粉末。要过滤或者更换油品。

网友:
可以换油,不过整套液压设备要冲洗打循环,清理干净后方可换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