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质圆盘,用步进电机驱动,用什么装置连接电机与圆盘?

楼主(2013-04-21):
直径500mm厚10mm的铁质圆盘   用步进电机驱动,  圆盘有时正转有时反转每秒转动3次   圆的外边每次转动大概7mm   圆盘转动的误差在0。03mm以内   请问用什么装置来连接电机与圆盘     各位帮帮忙!谢了!

网友:
若粗估以90度 1秒 ,自設0.1加速時間,則最大啟動轉矩也要 10NM以上的步進電機,真要這麼使用??

网友(点评):
圆盘外边每次转动大概7毫米 每秒转动两次 有两个线切割机上的旧步进电机想利用上 不知道大小够用吗

网友(点评):
圆盘改为直径300呢

网友:
要验算“惯量匹配”。

网友(点评):
步进电机与圆盘轴可以加个减速装置吗 用什么样的?

网友:
确实要验证惯量,大惯量的负载用步进电机不靠谱,十有八九要用伺服电机

网友:
分割器、伺服分度、连接可以 用机构里安装轴承啊,精度要好最好用伺服。

网友:
先確定電機轉矩,即電機轉矩曲線圖,才能完全確認,不過以最大可能缩小外徑會是最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