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这种零件在加工过程出现的问题,求指教

楼主(2013-04-21):
看看图成功么,

楼主:
如图,现工艺为达到50-55HRC且保证其形位公差,采用粗加后去应力,半精加后定性,然后淬火
问题是,半精加外圆留有1.5mm,内孔1mm,两端各0.25mm,淬火回来瘪了,一批件,有的外圆从275-278不等
这种淬火变形不等的怎么处理,诸位有什么建议?超出的就只有报废,剩下还有加工余量

其实与设计沟通过,采用内孔喷焊的方式,加工能更好的达到,因为厂里热处理工艺老是出问题,

注:淬火是设计了工装,喊他们一定要竖直放置

网友:
太尼玛高精密了     莫知啊

网友:
要用真空淬火变形才会小些!

网友:
太薄了。传统淬火层大约有8mm左右的厚度。你完全可以半精的时候多留一点。

网友(点评):
我当初x80材质的法兰,非淬火工艺都不敢两边留1.5的余量。单边改2个试试

网友:
薄壁的一般采用高频淬火。变形小,hrc50到55比较容易达到。

网友:
既然硬度要50~55,为什么要用45#呢?

网友:
1.材料换一下,换成氮化钢。
2.热处理,改成氮化。

网友:
壁厚太薄,热处理时容易发生变形
有以下建议:
1.更换材料,采用SKD11来加工不知是否可行
2.将零件的毛坯尺寸加大,先热处理,再精加工
3.加大壁厚

网友:
同意9楼的观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图,现工艺为达到50-55HRC且保证其形位公差,采用粗加后去应力,半精加后定性,然后淬火
问题是,半精加 ...

这是热处理问题有二个选择一、能不能选用高频。二、真空粹火。

网友:
精度要求好高

网友:
42CrMo也不太贵,干嘛要45的,变形太大了啊

网友:
45号你要45到55度,呵呵只有水淬火了,而且那玩意老裂,油是不可能达到的,还有画图工估计学校刚毕业,你问他知道那精度是IT几?我确定他肯定不知道,

网友:
45#淬火性能差,不是裂就是变形,选40Cr都好一点,当然这是设计的事情
从工艺角度还是多留余量,根据这次变形的量调整热处理前余量
像这样的零件,我一般会外圆直径方面3mm,内孔3mm,端面1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