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单位的液压缸最近老出问题,表现为压力不够

楼主(2013-04-21):
本人机修一名,最近遇到一个头疼的问题。我们单位的液压缸最近老出问题,表现为压力不够,拆开一看是电磁阀被碎的密封圈堵了,清理后更换密封圈(活塞杆上的U型密封圈),可过不了多长时间又碎了。如此反复几次,我都快崩溃了,哪位高手师傅帮忙指点一下,到底哪的问题。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请检查油缸活塞杆与导向套的零件精度

网友B:
可以有许多原因,包括以下一部分:
(1)装配不良:如方向错误,混入粉尘,偏心等。
(2)来料不良:如本身质量问题,与油介质相容问题等。
(3)设计错误:如摩擦副间隙量计算问题等。
(4)缸体内壁表面损伤,等等。。。

补充内容 (2013-4-22 08:24):
不过,密封件破碎,很有可能与油温过高有关。

网友C:
油是不是脏了 重新换油 或者过滤一下现在的油 清洗一下液压元件!

网友D:
楼主系统压力为多大?
工作时油温为多少度?

网友:
1.油封质量问题,换NOK正品,根据压力与油温;
2.油温过高,油封老化,换油,加强冷却。

网友:
1,密封质量有问题,换成高质量的密封吧。
2,冲洗管路,清理油箱,更换滤芯,以防以前坏的密封残留。

网友(点评):
感谢您的热心回复,暂时排除油封的质量问题,清洗液压元件更换滤芯这些我们都已经做过了,问题还是存在,可能是其他方面原因。

网友E:
换一下油试试

网友(点评):
我们现在好像用的是32号机械油,请问应该用什么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检查油缸活塞杆与导向套的零件精度

我检查了一下活塞杆,没有发现磨损,应该不是活塞杆的问题。另外这个液压缸设计的很简单,没有导向套。小弟不是很懂,明天上图您给看一下。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有许多原因,包括以下一部分:
(1)装配不良:如方向错误,混入粉尘,偏心等。
(2)来料不良:如本 ...

谢谢您的热心回复,对于您的回复,小弟认真的分析了一下,还请您详细指点(1)密封圈的方向应该不会装反,至于混入粉尘,偏心估计可能性也不是很大。因为这台设备我们用了一年多,之前没有发生过类似情况。(2)本身质量问题应该也可以排除,您说的与油介质相容是指用的油(我们用的好像是32号机械油)不对,密封圈与油发生某种反应吗?(3)设计问题见附图,还请帮忙分析一下。(4)经检查,缸体内壁确有磨损产生的损伤,不过不是很严重,这个会是导致密封圈频繁破裂的主要原因吗?(5)这台设备液压站上的确没有油温冷却装置,但如果是因油温过高导致密封圈破裂,那为什么之前没有发生类似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是不是脏了 重新换油 或者过滤一下现在的油 清洗一下液压元件!

我们用好像是32号机械油,油品应该没问题,各液压元件包括电磁阀、管件、滤网等都没问题,油泵换的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系统压力为多大?
工作时油温为多少度?

感谢您的回复。液压站上有一个(蓄能器)氮气瓶,会不会是氮气瓶坏了?如果是的话,氮气瓶要怎么维修?调压阀自始至终没动过,有可能是因为压力过高导致密封圈破裂吗?如果是的话请问压力调到多大合适?油温的问题没考虑过,如果是油温的问题,那也是某种机械方面的问题导致了油温过高,因为虽然液压站上没有油冷装置但之前一直正常。

网友:
“您说的与油介质相容是指用的油(我们用的好像是32号机械油)不对,密封圈与油发生某种反应吗?”
就这个问题,请关注一下密封材质与液压油(液)的相容性。这是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例如:ShellOmala320齿轮油和ShellOmala460齿轮油中显示极性的磷(P)元素浓度在300ppm左右,所以丁腈橡胶因含有丙稀腈基团而具有极性,具有优良的耐油性能,却不适宜该类型油品的介质条件。聚氨酯橡胶以其优异的耐油、耐磨以及抗 撕裂性能和优良的抗臭氧氧化性能而用做汽缸和液压缸的动密封材料,尤其是工程装备。但是有人做过试验,在设定的测试温度及测试时间条件下,聚氨酯橡胶 经过15号航空液压油、40号稠化液压油、L-HV 46低温抗磨液压油及L-HM 32抗磨液压油浸泡后,拉伸强度变化率以及扯断伸长率变化率均接近100%,聚氨酯橡胶与上述任何一种液压油均不相适应,但是据内部资料介绍,L-HM 32抗磨液压油完全符合JCMAS P:041对聚氨酯橡胶相容性的性能要求,拉伸强度变化率以及扯断伸长率变化率均在-30%之内。所以有人认为:国内外聚氨酯橡胶密封材料配方及生产工艺的差 异很可能就是造成L-HM 32抗磨液压油测试结果差异的原因,因为限于国内的技术水平,国产聚氨酯橡胶密封材料的工作温度最高不能高于80℃,基于国内聚氨酯橡胶密封材料制造水 平,选择120℃、240h的相容性测试条件并不恰当。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回复,可是,信息量好大,可不可以讲的通俗一点?是不是说我们用的油没有问题,是国产密封圈的质量不好导致频繁破裂?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一下油试试

我是说你们用的液压油脏了,换一下油,清洗下系统,打个循环

网友(点评):
哦,油刚换过的。

网友B:
-是不是说我们用的油没有问题,是国产密封圈的质量不好导致频繁破裂?
答:关于国产密封圈的质量问题,2011年底在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的《机械基础件 基础制造工艺和基础材料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中明确指出:“三基”产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产品总体水平偏低。“三基”产品的性能和质量与主机用户的需求之间还有一定差距,轴承、齿轮、液压件、密封件等机械基础件的内在质量不稳定,精度保持性和可靠性低,寿命仅为国外同类产品的1/3~2/3,产品生产过程的精度一致性与国外同类产品水平相比差距明显。
我个人坚信,国产的机械基础件的质量提高是指日可待的。主要任务是加强自主创新,推动产业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是质量提高的充分条件。
其实,即便是液压油和密封件材料独立来讲都符合相关质量标准,对使用方面来讲,仍然存在着是否相容的问题。道理上讲,供应商有责任提供这种相容性的信息。

网友:
真好,收藏了, 省了不少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说我们用的油没有问题,是国产密封圈的质量不好导致频繁破裂?
答:关于国产密封圈的质量问题,20 ...

谢谢 学习了

网友:
如果以前都没问题的话估计是你们油液清洁度不够了,就是油脏了。你最好查一下油缸内壁粗糙度,如果老是坏密封的话很有可能油缸内壁已经被划坏了,修油缸、清洗油才是排故的根本

网友:
看了这么多,个人认为跟油缸的内壁磨损,拉出沟槽有关系!何不换个油缸试试!

网友:
还有个人建议,用下46#抗磨液压油试试

网友:
油缸活塞杆部分有导向吗??有导向的话,导向间隙如何??长期使用间隙有无放大??

楼主:
哎,又拆了,这下上图,大家帮忙给看看。

网友:
油缸安装精度检查一下吧

网友(2024-06-19):
引用 网友B:
可以有许多原因,包括以下一部分:
(1)装配不良:如方向错误,混入粉尘,偏心等。
(2)来料不良:如本 ...

这个靠谱,一看就有经验支撑的

网友:
Y型密封圈使用聚氨酯(PU)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