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做一套自动化设备,要求完成五道工序,求助

楼主(2013-04-22):
如下图所示:风扇外壳为压铸成型件,现在需做一套自动化设备,要求完成以下5到工序:切侧边的毛边,冲中间的毛边,钻顶面的两个孔,钻侧边对角的四个孔,打磨四个边,工件来料是一筐的,怎么实现自动上料,以及统一好进料的方向?以及后续的工序怎么实现,自己有些想法,但觉得还不是特别的成熟,诚心请教论坛里面的高手,谢谢!

如下图所示:目前是完全手动的,一道一道工序,一台机器独立完成一道工序:

网友A:
顶面两个孔和四边打磨的比较简单,冲毛边的可以找冲床的做,也不难。侧边对角打孔买好的数控机子就简单,买便宜的就复杂了点。
你这个每个月数量在多少,准备出多少钱搞?单工序全自动简单点,价格相对便宜
另外搞成一条流水线的,你们准备出多少钱?多工序全自动价格就贵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面两个孔和四边打磨的比较简单,冲毛边的可以找冲床的做,也不难。侧边对角打孔买好的数控机子就简单,买 ...

目前是单工序搞的
目标是做成全自动的流水线形式
预算不是很重要

网友A:
建议采用单工序自动化的,全部用plc+气缸控制。
由于材料较大,可以采用传送带+气缸的形式输料,夹紧也用气动。
材料需要转角度的,基本上工装+气缸也可以搞定,看你公司工装实力了。
另外建议把压铸模搞好点,磨那四个边到底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采用单工序自动化的,全部用plc+气缸控制。
由于材料较大,可以采用传送带+气缸的形式输料,夹紧也用气 ...

冲中间那一大片毛边那到工序目前是采用液压的机器,气动的估计不行,工件的固定可以采用气动和工装没什么问题
钻孔的机器也改成自动的,目前市场上有这类机器
就是把手动那部分改成了液压传动上下的装置,然后再解决自动上下料的问题
这里面有个难点就是,工件比较大120*120,怎么实现大批量的自动上下料? 和工件有序的排放,

网友B:
朋友在哪里?
我倒是蛮有兴趣了解下你的设备
我的疑问主要是那个内部的毛刺用冲的方式?
是怎样的毛刺呢,正常浇铸的话毛刺会这么大么?需要用冲床的?
用打磨头不行么?比较容易集成到设备中
我是做动力头的,对专机这块略懂一些,希望讨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在哪里?
我倒是蛮有兴趣了解下你的设备
我的疑问主要是那个内部的毛刺用冲的方式?

打磨肯定不可取,效率太低,
去那些毛边都是一次冲掉
如果有自动冲压,自动钻这一块的机器
可以一起交流交流
我在广东珠海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磨肯定不可取,效率太低,
去那些毛边都是一次冲掉
如果有自动冲压,自动钻这一块的机器

朋友,怎么联系?
我做的这块产品,主要就是置孔、镗铣加工的动力头。
广东那边确实是我在负责,非常乐意能跟专机厂合作交流。
我联系方式:
e-mail: min.liu@suhner.com
QQ: 116681684 (注社友)
Cell: 136 5622 5636
目前在苏州,公司是瑞士舒能,有机会我们可以交流下自动钻孔这块技术,我们能提供比较全面的置孔加工方案,相信能有很好的契合点。
公司网站:www.suhner.com

网友:
把图纸发上来,我很有兴趣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这种全自动流水线设备我见过,还有3D档

网友C:
楼主敢问你主要是想实现自动上料,还是全部加工过程自动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敢问你主要是想实现自动上料,还是全部加工过程自动化呢?

自动上料,全自动加工 的流水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是单工序搞的
目标是做成全自动的流水线形式
预算不是很重要

加工速度的要求是多少啊,每分钟多少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工速度的要求是多少啊,每分钟多少个。。

这个的加工比较简单,流水线出来的效率要达到5S/1PCS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的加工比较简单,流水线出来的效率要达到5S/1PCS

如果是这个速度,你那四个侧孔和四个边的打磨都要做成单独的工序才能满足这个速度要求。

网友:
楼主是哪里的,珠三角联系QQ307918276

网友:
压锗件质量太差了,好的压铸完全无需后序处理。

网友:
关键是上料,一大筐料,又不能用震动盘 ,要用特殊的排序设备,主要是要分清上下面,其他的好办,项目外包吗

网友:
上料的确是个问题。因为工件体积较大。以前网上看视频,像这类大工件都是先装在一个托盘里,然后用机械手搬运。但是工件怎么整齐放到托盘上,这又是一个问题。如果供料商事前把工件按规律摆放好也就好办了。

网友D:
自己组一台CNC,加个自动上料。

网友:
坦白讲,如果是全自动化话是需要时间和精力的,实现是可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己组一台CNC,加个自动上料。

他要3秒一个,CNC不可能达到这个速度

网友:
这个看起来好复杂哦

网友:
楼主我们公司在广州,专门做非标自动化设备。如果有合作意向可以联系我们。QQ179344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