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M-GR系列龙门立式加工中心有哪些特点?

楼主(2013-04-22):
HTM-GR系列龙门立式加工中心有哪些特点?

楼主:
立式加工中心的特点是什么?

立式加工中心的特点是什么?

网友:
可以先问下度娘。

网友:
我觉得可以换刀,说明是加工中心,立式,说明主轴是垂直布置的,不知道回答是否专业

网友A:
专业的回答是立式三轴联动的复合加工机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专业的回答是立式三轴联动的复合加工机床

立式加工中心(CNC)是指主轴轴线与工作台垂直设置的加工中心,是带有刀库和自动换刀装置的一种高度自动化的多功能数控机床,主要适用于加工板类、盘类、模具及小型壳体类复杂零件。它能完成铣、镗削、钻削、攻螺纹和用切削螺纹等工序,所以最少需实现三轴二联动,一般可实现三轴三联动,有的可进行五轴、六轴控制。
但是立式加工中心立柱高度有限,箱体类工件加工范围偏小,导致其动态特性直接影响机床加工性能。纽威数控利用西门子的数控系统和驱动器,利用自动伺服优化解决了工件加工范围小的问题,其“精优曲面”功能还能使数控系统能够维持高速度和高精度的加工状态,提高加工效率。

网友:
立式加工中心(CNC)是指主轴轴线与工作台垂直设置的加工中心,是带有刀库和自动换刀装置的一种高度自动化的多功能数控机床,主要适用于加工板类、盘类、模具及小型壳体类复杂零件。它能完成铣、镗削、钻削、攻螺纹和用切削螺纹等工序,所以最少需实现三轴二联动,一般可实现三轴三联动,有的可进行五轴、六轴控制。
但是立式加工中心立柱高度有限,箱体类工件加工范围偏小,导致其动态特性直接影响机床加工性能。纽威数控利用西门子的数控系统和驱动器,利用自动伺服优化解决了工件加工范围小的问题,其“精优曲面”功能还能使数控系统能够维持高速度和高精度的加工状态,提高加工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