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如何取罐筒的1/6或者1/9分之一进行分析?

楼主(2013-04-22):
                                                                                                    我一直没有搞明白,如何取一个整体的不锈钢罐筒得1/6或者1/9进行结构静力分析?如图,是罐筒几何模型。希望各位高手指教,因为我是新手,希望能讲的仔细明白点,谢谢。

网友:
哈哈,大哥,我一直说,玩‘三围’或玩有限元,一定要先学习基础理论,否则,一个是不能下手,再一个是数据自己看不懂,也不敢用,

你这么分析,

1,一个罐体受到内压力,要膨胀,这是自然状态,假如无限长,其外径是均匀膨胀的,

2,因为受到端部的约束,而发生‘桶形膨胀,看看红酒桶,就那个形状,

3,局部’环带‘的变形,是膨胀与约束的综合体,

4,约束是一个传递函数,端部的约束最大,先建立端部约束方程,逐渐向里面传递,传递过程是桶体两端的函数,

5,先建立端部的约束,切一个环带下来,一端是板约束,一端是环约束,

6,逐渐做,就找到你要的那个环带,

7,记住,有限元有时大概有10-15的误差,这个要看你用什么软件了,

下次,先学明白了理论过程,再上有限元,10分钟,完全搞掂,

网友:
998大侠都帮你回了,就不用多说啥了。
有限元最后就归结为边界条件(载荷的施加和约束的处理),最后呢其实就是解方程组。
你这个肯定是看书上的例子做的。书上肯定说对于对称等等结构进行简化。
比如切一半,你注意到它的约束条件变了一点,在你切的那条边上是附加上约束条件的(1 如果是完整结构,显然是不用的  2  简而言之,是通过这样处理来用一半结构模拟整个结构的  3 好处是方程数少了,求解快了)   。
表达的不是特别清楚,不过希望你懂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