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体从储气罐内排放出来在管道内的速度

楼主(2013-04-22):
气体从储气罐内排放出来在管道内的速度,不采用任何控制阀,就跟空气炮原理一样

网友:
气体流速与压力、管径有关。

网友:
如果压力罐里面的空气压力足够高(0.8MPa),因此出口处的气流速度会达到音速(大约两倍的压力就可以达到音速),如果泄露孔就是收缩的话,最大速度就是音速了,如果泄露孔是收缩后又扩张的,可以达到超音速,6个大气压的话应该可以达到3倍音速左右,没具体计算过压缩空气流量。流速的计算方法如下:
流量=管截面积X流速=0.002827X管径^2X流速(立方米/小时)^2:平方。管径单位:mm
流速可用柏努力方程;
Z+(V2/2g)+(P/r)=0
r=ρg
V2是V的平方 ,是流速
Z是高度.(水平流动为0)
ρ是空气密度.
g是重力加速度=9.81
P是压力(MPa)
P量=πR2 x V速
p量---空气的流量
π------取3.14
R------半径,换算成米
V速----空气的速度

网友:
楼主你想说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