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纤维构件如何连接?请教

楼主(2013-04-22):
就是碳纤维管、碳纤维板之类的,听说有很多优点。但是如何两个构件之间如何连接呢?打孔拧螺丝吗?

楼主:
还是用胶水粘贴?

网友A:
我玩这个,板的连接处可以用自身过渡热压多层辅助结构,

管的过渡可以用碳钛复合接头,就是预先作好钛接头体,在碳管成型过程中实行复合连接,这个要看受力模式,比如受拉、受弯、受扭的连接模式是不一样的,才有内胀连接与外胀复合结构,这些都看具体设计,

你有非常具体的对象,我可以告诉你怎么玩,泛泛了解,你可以找书籍阅读

网友(点评):
俺今儿下午刚好在复合材料车间帮忙做碳纤维管,俺们的做法是:小鼻子的原料,涂好树脂后使用车床绕到模具上,然后送入固化炉固化,碳纤维的过度件还没见,玻璃纤维的倒有见过——成型后送入真空炉固化

网友(点评):
连接时还用树脂,最后用丙酮清洗管内残留树脂...暂时只了解这点儿,俺真心不喜欢那气味恶劣的车间,但俺必须了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强度挺好   轻  就是价格有点贵

网友:
最大优点就是轻,而且强度也好,俩构件间怎么连接像998大侠说的一样,得有个具体对象。螺丝也可以,得用对地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玩这个,板的连接处可以用自身过渡热压多层辅助结构,

管的过渡可以用碳钛复合接头,就是预先作好钛接 ...

关于碳纤维
之前我们接触过这行的项目
但因为时间太紧,另外技术水平也不够,没有做成
想请教下998大侠
碳纤维编织设备目前国内有哪家在做吗?
技术水平如何?
和日本的编制设备相比,有什么特点?

网友(点评):
我本身没有玩过碳纤维的编织机,停留在应用与结构设计层面,用过小鼻子的碳纤,米国的树脂,设计过压机,有这些问题可以探讨,编织机我可以打听一下,有详细东西再谈,

网友:
打孔拧螺丝比较简单啊 呵呵

网友(2015-05-19):
引用 网友A:
我玩这个,板的连接处可以用自身过渡热压多层辅助结构,

管的过渡可以用碳钛复合接头,就是预先作好钛接 ...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碳纤维瓦楞板面板与夹心之间的连接是何种连接,瓦楞板夹心是三角形的,谢谢!

网友(2015-08-03):
金属部件需要什么特殊的设计吗

网友:
对碳纤玻纤不了解。俺对复核材料的理解就是玻璃钢,就是那种公园里用来做船的材料。或者钢筋水泥或者石棉瓦。不过碳纤玻纤强度高多了轻多了,制程工艺是用树脂加压加温参合的。

网友(2016-02-27):
我也想知道怎么连接,特别是运动副那一部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玩这个,板的连接处可以用自身过渡热压多层辅助结构,

管的过渡可以用碳钛复合接头,就是预先作好钛接 ...

你好,我想知道碳纤维板之间的连接,特别是运动副的部分,下图这样的。

网友(2017-12-04):
同样想知道这个问题~~~等待解答

网友(2020-02-23):
|zhj429发表于 04-22 10:37强度挺好   轻  就是价格有点贵
请问定制碳纤维支架价格大致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想知道碳纤维板之间的连接,特别是运动副的部分,下图这样的。

这是飞机?

网友(2023-03-06):
引用 网友A:
我玩这个,板的连接处可以用自身过渡热压多层辅助结构,

管的过渡可以用碳钛复合接头,就是预先作好钛接 ...

请问脱模剂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