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车的轨道用方钢好?还是轨道好?求助

楼主(2013-04-22):
行车的轨道用方钢好?还是轨道好?若用方钢,那方钢的材质是啥的?需要加工吗?

网友A:
正经行车,都是用钢轨,这个没有疑问,其车轮、平衡架、轨道、固定板都是配套的,要接受‘安规’的检验,

而自己设计的‘特重型’车辆,比如数百吨的,上千吨的,短距离的,有时用方轨,这个是非标的,属于设备,不受‘安规’控制,主要是其载荷能力大大超过标准钢轨,但加工成本也高了,

再有一类,是需要精密控制的设备,比如长行程切割机,用钢轨把上面刨平使用,也相当于方轨,这是特殊使用,与载荷没有关系,主要是精度问题,

网友B:
曾经在加热炉里面用轻轨,结果高温下被压变形了,后来直接用方钢,效果应该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经行车,都是用钢轨,这个没有疑问,其车轮、平衡架、轨道、固定板都是配套的,要接受‘安规’的检验,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曾经在加热炉里面用轻轨,结果高温下被压变形了,后来直接用方钢,效果应该好点。

谢谢,

网友:
轨道钢比方钢性价比高

网友:
还是要看你使用要求而定了

楼主(2013-06-06):
引用 网友B:
曾经在加热炉里面用轻轨,结果高温下被压变形了,后来直接用方钢,效果应该好点。

大侠!你说的方钢材料是Q235吗?  还是其他什么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经行车,都是用钢轨,这个没有疑问,其车轮、平衡架、轨道、固定板都是配套的,要接受‘安规’的检验,
 ...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