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刀尖补偿的问题

楼主(2013-04-22):
我用G42               r0.8T3         车外圆时退X轴  为什么Z轴也退? 还有 程序运转时的Z0比 对刀的Z0多车1MM多    这是哪里的为题?

补充内容 (2013-4-22 17:16):
我是初学者最好是发些实例来

网友A:
建立刀补的时候x轴和z轴机床都会自动调整;
还有你对刀是对刀仪还是手动对刀,有差别的话就是对刀不精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立刀补的时候x轴和z轴机床都会自动调整;
还有你对刀是对刀仪还是手动对刀,有差别的话就是对刀不精确了 ...

我是手动对刀            也不能差1MM多

网友(点评):
对刀操作不准确不熟练,相差1mm是正常的了

网友:
我倒没有z0多车的问题,就是车出来的倒角比程序编得大,比如c2,车出来有3mm大。

网友:
有也有同样的问题!r0.3,倒角是正确了,可是外径小了0.6!求解!!

网友(点评):
你有没有发现 使用g42 退刀 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手动对刀            也不能差1MM多

对刀能相差一个毫米怎么可能!

网友:
在某一段启用刀具半径补偿后要及时取消 否则会产生过切或少切 要注意启用半径补偿的时机 还有 倒角起点尽量编在倒角的延长线上 好好看看机床说明书 你应该会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