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的光电巡边器精度高吗

楼主(2013-04-22):
各位朋友在开加工中心时,用什么来寻边的和找中心的,普通的光电巡边器精度怎么样(70-80元的那种),能不能达到1丝的精度,用起来方便吗?

网友:
这个应该没问题吧,我们用普通的偏心式都有1个丝的精度

网友:
普通用用够了,其实很多时候机床会自动把误差搞了

网友:
反正我用过的光电的寻边器是不够准的,还没机械式的准,光电的旋转起来那个个头是偏摆的,一般使用时不旋转,只做左右前后移动,但后来旋转起来看耳,偏摆很厉害,所以认为光电的不够准确,也可能和买的质量有关吧!
或者可以用陶瓷的寻边器试下,不过转速不要太高,600转足够了!陶瓷的用起来比较准确,因为它不会产生磁性!

网友:
球型寻边器精度好,可以达到0.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