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零件库的调用问题,请教

楼主(2013-04-22):
请教各位大哥,关于proe的调用问题。我装的是目前国内最全proe标准件库,在调用时如果想修改调用的零件的尺寸,而又不破坏原始库中的零件尺寸,应该怎么办?我的QQ是916180168.希望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把那个调用的文件,打开后备份到工作目录内即可。建议最好是改改零件的名字,避免误操作。

网友(2014-05-24):
楼上的兄弟你有零件库吗

网友:
调用后 先备份 再修改文件名 之后修改就不会改变原来的零件了

网友(2016-07-04):
长姿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