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G怎么画斜齿轮,有简易的软件吗

楼主(2013-04-22):
用UG怎么画斜齿轮,有那种自动生成的软件吗?比如直齿轮就可以用社区里面的gear1软件搞定。/ {) _& D5 r# J. [. z

网友:
我知道7.5版本后的UG软件有齿轮模块,生成直齿轮没问题,斜齿轮就不知道了

网友:
UG7.5或UG7.5以上版本的,有齿轮模块,是可以输入参数直接生成斜齿轮的。

网友(点评):
能介绍个8.0的标准件库吗?

网友(2013-07-16):
gear1软件也可以,你输入螺旋角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