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光轴如何与同步带轮轴向定位

楼主(2013-04-22):
步进电机光轴如何与同步带轮轴向定位,步进电机是光轴,只开了键槽。轴向如何能定位

网友:
两边可以加挡块  将挡块与轴抱紧

网友:
一般是用顶丝

网友A:
这个好简单,你要多看看手册。

网友(2013-12-10):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简单,你要多看看手册。

毫无意义的回答!

网友:
定位要求高吗?胀套可以不

网友:
一种:同步带轮上加工键的同时加工两个顶丝孔,第二种:就是用胀紧套,不过要看轴直径是否能与带轮匹配(带轮的孔要和胀紧套的外径大小一致)。

网友:
用锥面摩擦联轴器,轴向与周向都可以固定,而且适用于光轴

网友:
试试这种,看一下选型样本,选择适合的。

网友(2014-05-15):
也想问这个问题来着,决定用顶丝,比较常见